华硕P7H55-M掉电重复启动

楼主(2016-05-07):
     客人换下一块华硕P7H55-M主板放在那好多天了,没时间看,今天有空正好有I3 530CPU,想修好用,问题是掉电重复掉电,查各电压正常,开机大概几秒直接重启。因为华硕板平时修比较多,一般能修好,大致是822排问题较多。
    一看问题和原来修差不多,可以直接秒杀,直接上图实在点,其实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A:
好直接  都不量量是那个822 出问题 那个信号 出问题

网友:
楼主指的是南桥边上的电阻吗?可以标注一下,然后设置点权限。

网友B:
本来圈着坏的822选图没选择到那张,就晶振旁边那个822,网络不好看不到自己发的图

网友:
把那个822标志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直接  都不量量是那个822 出问题 那个信号 出问题

因为我修过很多张这种板,问题可以说是通病,已经说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通病的问题,最好说明是那个822

网友:
就这个位置,

网友:
感觉华硕很多问题都出在822,技嘉很多问题都出在BIOS,二线品牌很多都是CPU供电。

网友:
估计都是822的啦

网友:
换那个822好了?

网友:
BIOS旁边的822漏电了?

网友:
修台式机  我只能修修通病了   经验太少

网友:
又是822惹的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来圈着坏的822选图没选择到那张,就晶振旁边那个822,网络不好看不到自己发的图

请问是32.768晶振吗?

网友:
都是822,修的太多了

网友:
晶振旁边的还没遇到过

网友:
这个822是给什么信号提供上拉的?

网友:
这是通病?

网友:
我修过同型号十几块,基本一个问题,有的加焊就可以有的要换,除了一二块是开不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