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17D和SR17E能通用吗?

楼主(2016-05-07):
SR17D和SR17E能通用吗?

补充内容 (2016-5-8 15:48):
我自己已经测试!两者完全能直接代换!已经亲自在联想 ThinkPad E440机器上成功代换!原板是SR17D,我用的是SR17E!!!

网友:
在线等!望告知

网友:
请问有人知道吗?

网友A:
等不到大家的答案了!我自己已经测试!两者完全能直接代换!已经亲自在联想 ThinkPad E440机器上成功代换!原板是SR17D,我用的是SR17E!!!

网友:
真的太谢谢了,给个号遇到这个南桥坏的,原来可以用。明天试一试

网友:
最好还是用原型号的

网友(2016-06-09):
有图纸吗????

网友:
确定可以代换吗。那我就不需要订货了。手里有个17E的

网友B:
一个是HM87一个是86,可以代换的,我也试过,SR17C也可以。QM87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HM87一个是86,可以代换的,我也试过,SR17C也可以。QM87

谢谢分享!

网友:
我的是E540不知道可不客气?

网友:
打错字了,应该是“不知道可不可以?”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C:
E540换上了,开机显示有点慢

网友:
引用 网友C:
E540换上了,开机显示有点慢

需要合成BIOS啊!

网友:
真的太谢谢了,给个号遇到这个南桥坏的

网友:
我去E440南桥都可以换好牛B

网友:
可以直接代用的,我以前在E540上试过

网友:
只要长相一样,应该就可以

网友D:
楼主你的机器是加不上电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机器是加不上电吗

有时是不上电的,也算是这款机型的通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是不上电的,也算是这款机型的通病吧!

重新置一下珠可以吗

网友:
同系列很多型号都可以代换,差的是周边很不常用的功能,但是有一个叫hm70的东西不支持i3,i5,注意甄别

网友:
这个完全没问题。

网友E:
我有台E440不上电 拔掉BIOS电池又可以 也换南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台E440不上电 拔掉BIOS电池又可以 也换南桥试试

90%换了就OK

网友C:
谢谢提点!这就研究一下合成,太重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提点!这就研究一下合成,太重要了

客气了!兄弟

网友F(2016-07-10):
刚好手上有台神舟4代I5的机,SR17E短路了,手上有块联想的料板是SR17D,不知可否代换。拆下来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刚好手上有台神舟4代I5的机,SR17E短路了,手上有块联想的料板是SR17D,不知可否代换。拆下来试下。。。

SR17D和SR17E这个肯定能代换的

网友:
我有片蓝天ws65o的 不知道能不能行

网友(2018-07-14):
你们芯片都是买的测试的吗

网友(2020-05-12):
引用 网友A:
等不到大家的答案了!我自己已经测试!两者完全能直接代换!已经亲自在联想 ThinkPad E440机器上成功代换! ...

看机器的,有些机器可以,有些机器不可以!

网友(2021-09-02):
不一定可以代用吧

网友(2021-10-16):
听你的 换了后百个小时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