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惠普Q109 二修不触发

楼主(2016-05-07):
       同行拿来一台惠普Q109笔记本(他也是做维修的,但他不会维修主板)说 开不了机,原来是好的,拿来清灰的 清完灰开不了机了。他拿到别人那修过没修好,说让我试试 放下机器走了。
     他已经拆开了,我把主板拿出来,待机芯片和ec bios焊过 我先插电源 电流0.025-0.002电源口灯亮了,把开关板接上 按开关开机了,尼玛什么情况,不是开不了吗?接屏并且亮的。开了几次都行,先关掉,过会再说。过会在插电源0.004电源口灯不亮,按开关没反应,哦。。。问题来了。我的习惯先测电池接口3个3.3v,电压都有。刚都开机了说明待机芯片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直奔ec,bios刚已经开机bios程序也应该正确,上图纸 请出示波器,测量5,6有波形,1脚没有波形不对啊,图纸上1脚直接ec128脚 在板子上bios 1脚和ec128脚离得很近,我用镊子把bios 1脚和ec128脚连接,哎,电源口灯亮了,按开关 开机了,拔电源,再插上电源灯又不亮了,用镊子再连,又亮了。不用说了断线了,用万用表测阻值几m,果不其然,取下bios芯片发现,1脚丝线和旁边的测试点相连,但测量无穷大,测试点到ec128脚是通的,那飞线上图 在用示波器测1,2,5,6脚波形上图1脚
2脚 5脚 6脚 十几次开机测试没问题,因为上家修过这两个地方所以我先测的这里还真碰上了。这故障出的很奇怪,只怪我这同行倒霉了

网友:
BIOS跟EC之间断线的很少见

网友:
见过人为的断线

网友:
ec读不到程序导致不开机,楼主示波器用的不错

网友:
厉害啊大兄弟,细心观察真的没错,好多本细心观察的话,问题很好判断的。

网友:
示波器辅助  实地培训  经验速修

上家修不好也不奇怪

网友:
估计上家没有示波器

网友:
上家BIOS没焊好,同行清灰碰上了

网友:
上家还不错,没给你搞破坏

网友:
示波器用的真好啊

网友:
技术好。。赞一个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