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SUS UX32VD 开机LOGO后黑屏数分钟后有反应

楼主(2016-05-07):
触发后无论进BIOS还是进系统,LOGO闪过之后要等数分钟才有反应,去掉板载SSD芯片后正常。供参考。

网友:
现在的牛B机子连硬盘都搞到主板上去了,看来我们修的电脑快成手机样了

网友:
确实和普通硬盘坏的故障相似

网友:
SSD坏 和平常机械盘应该一个道理

网友:
没改电路吗

网友:
这种真是越来越什么了

网友:
集成度越来越高   板子质量越来越差

网友:
板载硬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