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的ASUS X550VD键盘N键短路

楼主(2016-05-07):
  接一台ASUS X550VD键盘N键短路,开机一进系统,就一直弹出N键,裸板测试也是如此。打了下键盘借口,无短路。
于是直接换EC,换完试机,OK了。打电话就客人来拿。第二天客人又回来了,说还是一样一直谈N键。只好叫客人留下来。
  以为EC没换好,重新再换一个。换完试机,又是OK的。但用了大概10来分钟,又出现老故障。先换一个接口看看,还是一样
只好硬着头皮发个南桥回来,等两天桥到了,换上去,居然不触发了。在换一个桥上去终于OK了.客人拿回去已经10来天了还没
打电话来说有问题,应该是彻底好了。
这种故障还真的很少遇到。一般键盘短路,要不键盘,要不EC。修了6年机器 ,还是第一次遇到换桥的。太奇葩 了

网友A:
这种问题只有在ATI的桥上见过,英特尔我没见过,我觉得你这个机子没有修好,有可能那里连线了,只是烤了下桥,只是烤好的,不知道那天又出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只有在ATI的桥上见过,英特尔我没见过,我觉得你这个机子没有修好,有可能那里连线了,只是烤了下桥,只 ...

已经10多天了,客人也没回来,应该是OK了的

网友B:
这种故障,还真想不到是桥的问题,可能只有怀疑键盘或EC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故障,还真想不到是桥的问题,可能只有怀疑键盘或EC

恩,换了两个EC,一个接口没好,才换的桥,桥是SLJ8E

网友C:
键盘 只跟IO 交换数据吧,,,,,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键盘 只跟IO 交换数据吧,,,,,

应该也会跟桥有关系,比如用USB键盘的时候,就是桥处理的

网友:
我也是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

网友D:
EC检测到按键动作后,会发出中断信号给桥,桥也会检测周边管理设备的状态变化,检测到按键中断请求后,会根据设备优先级顺序响应对应的中断,执行对应的程序和动作!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EC检测到按键动作后,会通过总线发出对应的中断信号给桥,桥也会检测周边管理设备的状态变化,检测到按键中 ...

说的有道理

网友:
不会吧,这也太什么了吧,是不是板层有漏电,换桥给加焊好了

网友:
估计是哪里受潮!让干桥烘好了。。

网友E:
遇到键盘不灵换桥的  没遇到桥引起键盘弹键的

网友:
厉害,这想到桥了。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遇到键盘不灵换桥的  没遇到桥引起键盘弹键的

这种我到没遇到过

网友:
键盘问题和EC,bios,桥都有关系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样的  一般最多是换EC

网友:
不一定是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