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600无显存供电且VGA不显维修

楼主(2016-05-07):
今天修一块七彩虹9600,上来测到显存没有电,供电IC是烂大街的RT9259,本来想查下芯片工作条件,但是感觉烦,直接换了一颗RT9259上去,显存立即有电,滴的一声过检了,结果不显,显示器黄灯换DVI接口正常显示,测VGA13,14行场阻值,正常,到这里我有点着急,刚学没多久,经验不足,显卡VGA不显的相关维修经验太少了,没见过多少例,没办法,跑线下来看到行场会接到2个 钳位二极管

发现2个钳位二极管的电压居然都不一样,显然不太正常,但是究竟哪个是好的哪个是坏的一时拿不定主意,最后直接测二级体值,钳位二极管有一脚接地,那么直接测另外两个脚,一测其中有一个二级体值非常低,只有几十,其他显卡的都得好几百,应该就是他了,里面的一根二极管坏了,将他吹下来,上机VGA成功显示,但是想想这样没完,太危险了,没了钳位,下次有静电不就烧其他东西了吗,于是找了个其他显卡的型号A7W换上(原来型号A7),到此显卡修复。。。。

第一次发帖,都是自学的半桶水不知道说的对不对望告诉指正。

网友:
行场信号不是用电压来判断的,是要看波形的。不过可以用阻值来判断。

网友:
不错,写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修的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修的不错,思路清楚

网友:
思路还是很清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