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5键盘鼠标不能使用

楼主(2016-05-07):
今接到一台13寸AIR  A1465进牛奶,无法开机,清洗拷板后,可以点亮,但是进系统后键盘和触摸板都不能使用,按住OPTLION键选择系统的时候键盘和触摸板都正常,当选中苹果进去之后就失灵了,只有一个MAC系统,我用U盘进PE测试,一切都是正常的,有没遇到过这种现象的大神啊 ,还望告知一二,不胜感激 谢谢

网友:
系统问题我已经排除过了,我用10.10的系统U盘插上,当开机按OPTLION键选中之后,进到里面也是键盘触摸板失灵的

网友:
这个 没有遇见过啊

网友:
这个机器有通病就是键盘触摸

网友(2024-11-11):
A1465 图纸与点位

Apple MacBook AIR A1465 820-3208-A.pdf

Apple MacBook AIR A1465 820-3208-A 点位.b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