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9600GT上电保护

楼主(2016-05-07):
双敏9600GT 512M显存没有独立供电插口。显卡插在主机上按下开机键,机箱上的电源灯亮一下就灭,CPU风扇不转。拆下显卡,主机能触发。量显卡供电,发现B1脚的12V供电对地短路了。量了一下上下管,没击穿,于是上恒流源,把电压调到的1V,显卡的核芯供电和显存供电是1V左右,如果调到12V肯定把GPU和 显存烧掉,负极接地,正极接B1脚,电流3.7安,用手摸发现一个电容很烫,把这个电容摘掉,12V不短了,上机,正常显示

网友:
嗯,很常见的12V短路,

网友:
用手摸,不错,注意安全

网友:
烧机大法运用的不错哈哈

网友:
这样的问题,只能用烧机大法

网友:
问题很严重

网友:
找这种短路电容还是烧机大法最快

网友:
去掉短路保护就可以了

网友(2016-06-06):
问题不大,思路很清晰~~~,

网友:
一分到手。。。。。。

网友:
烧鸡到3.7a才烧出来。电流小的话烧不出来吗,限流的话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楼分享。短路故障一般情况下都好修

网友:
12V短路还是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