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A进系统掉电 ,

楼主(2016-05-07):
          半个月前接到同行送来一台联想昭阳E49A,反映故障是装不了系统。通电测试结果:快要进WIN7 PE界面的时候掉(2003PE可以),Ghost了系统进去后,重启显示快要进入桌面的时候掉电。回想总结下以前修过类似的故障,主板问题的一般是:1.CPU供电不稳定(超级电容,芯片坏,加滤波电容);2.BIOS问题;3.内存供电不稳也有过(较少)。联想昭阳E49这个型号的机器这个问题也修过,没来得及修好客户就取走了,这个事一直成了心障,基本上是前两个问题原因。本着先易后难的维修思维,先刷BIOS,结果网上下的,某宝上买的刷了进去还是一样。好吧,那就换VT1323SF场管吧,什么?没有?某宝上淘了,6个加邮费共花了50大洋。回来一个个的换,换一个就试下机器,结果变成试管子了,3个点不亮,全部换完后,试机还是一样,悲剧了,怎么回事。信心严重被打击垮了,哥能力不行? 后面断断续续试了其它的,换U,换内存(硬盘之前用自己的试过),每试一次,信心被狠狠虐一次........ 先压仓底了, 半个月过去, 被催了不下七八次吧, 其实哥心里也急阿  终于今晚再次鼓了勇气,找到某块废板上的VT1323SF的管子拆机重植装上去。点机,进WIN7 PE, OK,重装系统,发出这个帖子后,OK 这一刻内牛满面,高喊, 打倒某宝奸商!!!!! 相信很多人都碰到过类似情况。 打倒某宝奸商!!!! 重要的是反复判断后,要坚持相信自己!

网友:
假芯片 害死人。。。。。。。。。。。。

网友:
VT1323SF   ?  不记得是什么样的了,是那种芯片内部自带MOS管,BGA装的芯片?

网友:
估计 假焊   从新焊接不知道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不

网友:
现在太多打磨翻新的芯片了,害人不浅,所以自己多备料板,比买的质量放心!!!

网友(2017-10-16):
很多芯片也是坏的 但是芯片都是没有办法测试的吧

网友(2022-09-17):
VT1323SF  我想知道 这个芯片怎么植球 几乎没有钢网 要是不植球直接焊接 能不能行搞了好几次 都没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