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3421 用独显进不了桌面

楼主(2016-05-07):
   dell inspiron 14-3421
12204-1
DNE40-CR MB
PWB:5J8Y4 REV:A00
I5-3337U CPU 独立显卡

原来是5v短路,修好后,发现用独显过了滚动条后屏幕黑的。电流在0.7A左右跳。就是不进桌面。用集显可以进桌面。独显驱动也能安装成功。这个是什么问题?刷了bios也是一样。

网友:
独显 供电正常不?

网友:
昨天也遇到这机器,进水了,腐蚀一大片,2天了还没修好。

网友:
独显供电什么都正常吗   可以试着加焊显卡  重植  更换

网友:
供电都出来乐。

网友:
系统呢有没有换下,不行的话做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