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触发掉电及广达板去掉电方法验证 但是未亮机!

楼主(2016-05-07):
不知道多少修的板子丢过来 打值无异常 去掉CMOS电池 上电 0.43A立即掉电 一般这种情况是缺PG导致的!
广达板去掉电:断开ICH_PWRGD 我是把U31拆了 不掉电了 电流在0.53A左右 测量各大主供电都有 CPU设定电压为0.7V
查到转换电压也正常 把所有的PG测了一遍发现DRAM_PWRGD 无电压

测量U59 1脚有3V 2脚无电压 追踪到

测量Q47 B级无电压 PQ89正常转换了电压+1.5v_CPU  测量PQ89 4脚到Q47 B级无穷大 飞线 电流上1.8A 不亮机!
以下为验证步骤:装上u31 不飞线 会掉电 飞了线   不掉  总结是:除了缺HWPG会掉电 缺DRAMPWRGD 也会掉电!!飞线电流直上1.8A  不亮机!!大小写有反应 基本显卡出问题了。灌黑胶的!诶
此贴仅研究使用!删也好 留也罢 我机器没修好!我心情不好!

网友A:
这机还用说吧,就是显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还用说吧,就是显卡坏

这一天毫无收获 ! 修E40好不容易看到希望 希望又在田野上!修Z370通病 通病都修不出来 VRON1.1V 修的我很郁闷!很郁闷!

网友:
黑胶的是难搞,看到就头疼

网友:
E40不就显卡吗

网友B:
没看到pq89啊,这个电流应该亮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pq89啊,这个电流应该亮机了

PQ89是二级转换管!没亮机!屏供电开启都没有!!

网友B:
你打edid看有没有,没有显卡没工作,最好确定过内存没

网友:
缺DRAMPWRGD掉电我遇到过,多谢楼主验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打edid看有没有,没有显卡没工作,最好确定过内存没

大小写已切OK。EDID无波形

网友:
虽然没有修好 不过也是维修过程和经验
鼓励发帖 给你加分

确认显卡问题 可以修 黑胶也可以处理的

网友:
那就是显示这块有情况,看图,是桥还是显卡发出edid的

网友:
希望有的,黑胶显卡bga温度调高点,时间长点应该不会掉太多点

网友C:
6系列的方法能否跟楼主说的一样呢,最近6系列掉电没示波器我修得那叫一个苦啊还好运气好搞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6系列的方法能否跟楼主说的一样呢,最近6系列掉电没示波器我修得那叫一个苦啊还好运气好搞定了

只针对广达的!仁宝的我试过断开PWROK  没用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针对广达的!仁宝的我试过断开PWROK  没用 !

哦谢谢,就是针对广达的,其它机器还少掉电!!没分了不然给你加分

网友:
e40的显卡就是坑   显卡好不容易换好了  显存又爆珠了

网友:
饼哥说过,什么都有可能引起会掉电。。

网友:
鼓励发帖。楼主为何不一口气修好呢?显卡 吹吹能好吗?

网友:
感觉这个机电流到0.6几掉电就是1.5V转换电压短路造成的,这几天修了两个都是这样的。刚好它又是给显卡显存供电的

网友:
大小写切换可以,那就是显卡问题,黑胶麻烦。

网友:
中途放弃我很少做,这样的显卡吹吹就能好,如果吹不好,一般不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