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内存变化

楼主(2016-05-07):
前天,连给客户装机,客户的机子是6G内存,装完系统后,显示内存是6G,重启之后,显示5G可用,再次重新启动,2G可用,求解,谢谢大家了,怀疑过内存电压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

网友:
是不是,装的两个内存啊,有接触不好,和兼容性的问题,建议调换内存条。

网友:
单条,安装的时候,32位也出现了

网友:
请安装64位操作系统才能显示完整,32位操作系统正常来说只显示3.25G,当然如果你的显卡是集成的话,当把显卡占用的那一部分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