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50不跑马求助

楼主(2016-05-07):
版号LA-4601P  因特尔双桥的  独立显卡电流到0.8A 不动

故障是复位之前正常  没到内存
全板对地值都正常  包括所有耦合电容。
内存条件  时钟复位  ref 都正常(上假负载测的)

示波器 测量  blos 触发之后有持续波形。
但内存上打不到波,lpc总线能打到一瞬间波型。
记得标准时序是  南桥最终调取blos程序之后加载到内存。
请问高手大神们  已经调取到blos程序  但没能加载到内存  有哪些可能性。
EC换过  南桥加焊过  显卡加焊过。blos刷过多个。故障依旧。
、主要供电  及转换电压都测过。pwrok和pg能测到的都测了  比如cpu_rst测不到的  没点位
请各位给点思路

网友:
LPC总线对地址也都是一样的

网友:
cpu  内存都换过。

网友:
建议从内存入手

网友A:
打pci帧周期,lpc帧周期

网友A:
靠,家伙都银牌了,我刚修了个无平台复位的,一个电容惹的祸

网友:
换桥吧 加焊有时不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靠,家伙都银牌了,我刚修了个无平台复位的,一个电容惹的祸

我这几天遇到的不是掉电就是  这个问题  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几天遇到的不是掉电就是  这个问题  真是醉了

没事没事,锻炼脑子

网友:
202 200  SMBUS有没有读取动作?如果没有 先刷BIOS  刷了无果 果断干南桥。如果有读取动作而不过。检查外设。

网友:
这种板子南桥重植或者换个   当然前提是显卡没被你干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pci帧周期,lpc帧周期

喜哥说了  没屌用

网友:
搞了那么多地方都没搞定,那就换板吧!

网友C:
内存1.5V电压,VTT0.75V  内存复位你都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内存1.5V电压,VTT0.75V  内存复位你都查了?

内存假负载  用过了都知道上面有哪些条件

网友:
先查内存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内存假负载  用过了都知道上面有哪些条件

假负载的东西没有用过,我更相信自己量出来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假负载的东西没有用过,我更相信自己量出来的电压。

假负载电压不会错  要不就测不到电压  有点压就不会错的

网友:
能讲解一下复位之前的电压吗。和复位之后的电压有哪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