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电脑刷BIOS 主板信息丢失

楼主(2016-05-07):
只做备份处理,可以完美解决刷bios出现主板信息丢失或者报错,或者MAC地址000000000问题

教程

网友A:
你这完全瞎搞,机器型号,板号都不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完全瞎搞,机器型号,板号都不写

人家这是给HP机器刷MAC地址的软件,给什么型号呀,

网友:
你也给说清楚了,直接说软件工具就行了

网友:
印象中惠普的机器刷bios好的几率不高

网友:
HP的机BIOS不好刷,就算亮机了也常常会有报错。很麻烦的

网友:
楼主没有说清楚。

网友:
是啊,hp的比较特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这是给HP机器刷MAC地址的软件,给什么型号呀,

不是软件哈 是刷BIOS后,开机提示主板信息丢失或者MAC地址全是0,然后通过找寻原机备份的BIOS里的资料,复制到能开机的BIOS里面,发这个只是为了方便以后自己再遇到相同问题能直接解决,不需要再花大半天的时间去对比BIOS资料而已,各位大佬可以飘过。

网友:
能否截图看下 都是是个什么样的工具还是软件?心里没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