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5G 上面小小的黑色电阻,阻直怎么看

楼主(2016-05-07):
785G 上面小小的黑色电阻,阻直怎么看

网友A:
查图  能问这个问题肯定要看图纸跟我一样 呵呵  要不然找块一样的好板 测量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图  能问这个问题肯定要看图纸跟我一样 呵呵  要不然找块一样的好板 测量看看

没有一样的,更没有图,工厂都关门了。磐英AK785GDDR3的

网友A:
确定是哪个的问题么 现在测量的阻止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哪个的问题么 现在测量的阻止多少呢

960,交换表笔没阻值

网友:
960 那是1K的么 你量程选的多少

网友A:
要不然上X宝找看看有没有这个的图  新人的话没图 没前辈指点很烦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然上X宝找看看有没有这个的图  新人的话没图 没前辈指点很烦恼的

哦,欧姆档

网友A:
自动量程的么 后面应该有单位的吧

网友A:
我是这么理解的 比如一端是3.3V 一端为1.5V 在不接地的情况下 我理解为这个电阻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么理解的 比如一端是3.3V 一端为1.5V 在不接地的情况下 我理解为这个电阻有问题

好的,我再试下你的电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量程的么 后面应该有单位的吧

单位是欧,其它的都有阻值,就这几个不一样

网友:
不知动了那里,现在关不了机,没复位了

网友B:
这个只能找电路图了,别外也可以找相同板子测量一下,其他再无别的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能找电路图了,别外也可以找相同板子测量一下,其他再无别的办法了

哦,谢谢,不是是不是IO的问题,我先查下

网友:
看不了,自己测量

网友C:
我觉得可以对照下面Q17的下面电阻的阻值。

网友:
找图纸 或者有一样的板 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可以对照下面Q17的下面电阻的阻值。

谢谢,问题现在没复位了,关机都没反应

网友D:
0402的电阻  用万用表只能量个查不到的    要想弄清楚都是阻值 要看图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0402的电阻  用万用表只能量个查不到的    要想弄清楚都是阻值 要看图纸了

谢谢,问题现在没复位了,关机都没反应

网友E:
对上为机的图纸,上面有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上为机的图纸,上面有标

谢谢,此板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