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开机2-5分钟黑屏

楼主(2016-05-07):
家里的电视坏了,电视型号:创维42K11HR 故障现象:开机2-5分钟后黑屏,伴音正常,能用遥控器遥控开关机,经过几次开关后,可以正常收看电视。打开外壳,测量400V是392,24V是23.3,12V是12.6,感觉24V的电压偏低,就把划框的2个电容换掉了,电压没有变化。后来在试机的时候发现,开不起来,黑屏前,那2个升压变压器其中有一个发出比较大的吱吱声,分析电视有时候能正常开机,估计变压器损坏的可能较小,通过查别人的维修过程,感觉有可能屏里的灯管或是插座的故障。可是我没有拆过液晶屏,怕拆开的过程中把故障扩大,没法停了2天。再后来发现,将电源板固定的时候只上3个螺丝,基本就不出黑屏的故障了,感觉是电源板的某个零件变形或者开焊了,拿电烙铁逐个焊接,当将那个竖着的板重焊后,黑屏的故障消失了。后来查图纸,那块板是高压保护电路,估计是采样接线不良,反馈电压低,保护电路动作了。

网友:
是不是灯管的那两个变压器有开焊,,,

网友A:
楼主,你说了一堆,是什么坏了。是如何修好的。想看看你的答案与案例。让大家学习。

网友:
瞎蒙到 也不错了   就怕找不到原因

网友:
原来保护性误黑屏了,谢谢分享!

网友:
不是高压板的高压包出问题吗

网友:
现在电视质量都这么差吗?

网友:
楼主说的是应该是高压电路有虚焊的

网友:
看来以后家电也要带着维修了

网友:
这个看来是靠运气啊

网友:
查背光电路

网友:
开始我还以为是电容不良造成,原来故障是高压接触不良

网友:
原来是虚焊呀

网友:
怕是没有找到真正故障元件,,,

网友:
好了就行,自家的以后可以慢慢研究

网友:
虚焊造成的接触不良

网友:
启动电容有问题 也可能

网友:
我不会修,找人修好了。但是,不知道啥坏了。

网友:
这种故障 新手不是很容易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说了一堆,是什么坏了。是如何修好的。想看看你的答案与案例。让大家学习。

高压板 误保护 导致背光灯不亮 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