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不上电 板号LA-6881P

楼主(2016-05-07):
联想Y470 la-6881P不上电来求助了....
保隔正常导通,3V,5V正常。通电后待机0.02几按开关没反应。经查,PCH自动发出了S5,S4,S3,分别在EC的脚位14,110,6脚上量到这几个信号都是3.3V

但是,EC的95脚不发SYSON,其它SUSP,VRON也没有。强按开关,不能关掉南桥的这几个信号,测量按开关EC相应开关脚位是有跳变的,到南桥的PWRBTN也是有跳变,测量过EC的供电,复位正常,EC_ON正常,RSMRST给南桥正常,ACIN正常,LID正常。PCH返的SUSCLK正常。量过EC相关PG脚位没有提前出来的。
期间短接南桥的RTC复位,南桥不出S3,S5,S4了,松开也不自动发出,按开关会发这几个信号,但EC依然无开启相应电压的动作。示波器量得SYSON有时有瞬间的跳变,很快,万用表量不到任何电压跳动,强拉3.3开内存供电,正常..其它没再试。
刷过BIOS,换过EC,瞪大眼睛对比了好板EC周围无掉件,把我难倒了。求助!!!!!!!!!!
提一下,EC开启后续电压的这几个信号在未上电情况下是没有短路的。

补充内容 (2016-5-8 12:52):
这块板,搞定了。
今天上电一按开关,就有反应了!!!!!!!!!!昨天怎么都没反应的。然后测得SYSON起来了,SUSP也起来了。电流0.14左右,内存电压有开启没输出,因这是块料板,这部分也动过

补充内容 (2016-5-8 12:54):
所以没查直接换芯片,但不行,再查得下管保护了,断PJ后有输出,后查得转给显卡的1.5短路,断开后集成显卡亮机,显卡坏了..显卡不换了,就这样吧。

补充内容 (2016-5-8 13:00):
上面的问题一直没搞明白,昨天就怎么都不发SYSON,今天莫名其妙又好了。眼睛没花,脑子没乱。现在倒把我搞乱了。

网友A:
发给南桥的pwrbtn有没看看   修过这个信号南桥内部短的  换南桥好

网友:
后端电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包含了丰富的经验。那些遇见问题,就无从下手的才真的是

网友:
遇到难修的还是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给南桥的pwrbtn有没看看   修过这个信号南桥内部短的  换南桥好

有没有认真看贴?

网友:
在显卡翻新打磨的太多了

网友:
会不会是SYSON被拉低了哦

网友:
你是大神  我是来灌水的  不要纠结我的水平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