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l6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5-07):
板号DAOQL6MB8F0 REV;F  待机0.01,目测主板没有进液,维修过的痕迹。简单量了一下主板的电感对地都正常,3 5V转换电压后级也没有短路。上电3 5V正常,按开关有3.3V高低高跳变。由于没有示波器,先把32.768换了,故障一样 看EC19脚NBSWON1#按开关有3.3V跳变,86脚ACIN 3.3V正常,127LID_EC#3.3正常,95脚RSMRST#3.3v正常。 南桥的RTC_RST#3.12V正常,SRTC_RST3.3v正常。刷了个BIOS试了一下还是一样故障。初步认为不是EC就是桥的问题了,先易后难换了EC还是一样不触发。IBM的南桥坏得也挺多的,先上BGA加焊下,还是....自己芯片备货比较齐,换了还是一样的故障。冷静想了一下思路,待机都有那些条件,3 5V都正常,EC供电,所有参与触发的电压也正常,还有一个待机12V。 PD17 1脚5V正常,PD16 2脚只有2.8V。看来问题找到了,把PC165 PC166两个升压电容换了一下PD16 2脚有7.多V,按开关电流起来了。不过电流还是偏低了,顺便把PD16 PD17一起换了,故障也就排除了。修了2年机,这个12V故障导致不触发的还是第一次。感觉挺经典的,就写出来还大家分享下。编辑得也不是很专业,大家勿喷。

网友:
上次修到一个e10的机器也是广达的,15v升压拉低了,后检测是三伏转换管坏了

网友:
最近看到好几个帖子都是这个待机15V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是捡钱😱😁😁

网友:
这种桥待机需二级转换的  不要看3  5v正常就认为桥待机满足了

网友A:
这个12V待机是个给谁供电的啊

网友:
修道过一次

网友:
这个是12V的问题  我也没修到过

网友B:
第一次见到有12待机电压的?什么型号的机器?

网友C:
12V是3 5V转换电压管的控制极电压,其实你桥的3 5V待机没出来

网友:
12V引起不开机我故障比较少见

网友:
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包含了丰富的经验。那些遇见问题,就无从下手的才真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V是3 5V转换电压管的控制极电压,其实你桥的3 5V待机没出来

桥的待机电压不是+3VPCU转的+3VRTC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见到有12待机电压的?什么型号的机器?

方正T400 这个板神舟海尔都在用的,老机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12V待机是个给谁供电的啊

这个12V是开启所有转换电压的电压

网友:
楼主分享经验不错,学习了,还没遇到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