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米3联通版开机了,有震动提示,但是无显示

楼主(2016-05-08):
联通版,音量键+电源键无法进入三方,连接数据线至电脑,电脑提示驱动安装成功。最先的问题跟网上大多数人一样。最先电池不到3V电,呼吸灯是红灯闪烁,就开过一次机,摘了几次电池,后来一直充电,现在电池已经3.8左右了,充电绿灯还是无法显示,有人解决这个故障没,很多人都有这问题,但没看到最终明确的解决方法,用稳压电源目前是0.9的电流。

网友:
到手机论坛下载底包 刷刷试试哈

网友:
用手电对屏幕照射有图像没?

网友:
如果是稳定的0.9A,机器有漏电,如果是波动的0.9A过一会就小电流,主板基本正常,看看是否屏不亮、屏接口

网友:
查查屏电路啊

网友:
是不是屏幕不行啦

网友:
那应该开机了 是屏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