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大家掉点是怎么接的!

楼主(2016-05-08):
我用的听筒里的线!
接好接口涂上绿油200度把绿油吹干!
然后再上芯片!
但是实际操作起来还是好难!

网友A:
修补起来是非常慢,但不失很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补起来是非常慢,但不失很难

你有修理过!掉点的情况吗?估计还要好好练习手工!

网友:
多练习几次就会了。

网友B:
用显微镜或者放大镜,慢慢接。之前用耳机里的线,感觉太细很容易断。后来用摄像头里的线,会粗一点,不容易断。

网友:
这个点,里面还很大,自己填锡加焊就好了

网友C:
头一次听说用风枪吹绿油的      默默的问一句  你吹干了吗   吹了多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头一次听说用风枪吹绿油的      默默的问一句  你吹干了吗   吹了多久啊

好像都是紫外线灯照,或太阳晒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显微镜或者放大镜,慢慢接。之前用耳机里的线,感觉太细很容易断。后来用摄像头里的线,会粗一点,不容易 ...

感谢分享实践经验啊

网友:
补好线后,用绿油做好绝缘紫外线灯亮干

网友:
有的点 补起来非常难呀

网友:
你的风枪好牛逼,我以前没有买紫外灯的时候,也是用风枪吹的,死活吹不干,问卖家后直接给鄙视了,他说专业维修...哼...

网友:
没这样试过,

网友:
这手机板  不好补线啊  还要显微镜!

网友:
紫光灯考~~~  不是加热的

网友:
补点不怕。怕的就是不知道掉那个点的去向。

网友:
不知道点的去向只能,花小槽飞最小的线加绿油了。估计没有别的了。

网友:
那很小的点 真难搞

网友:
用刀片刮开就能看见断掉点里面的铜了焊线加绿油固定再上面绕两圈做一个焊盘在用绿油固定。要是找不到点焊接就直接在哪里做一个焊盘固定把线引出来找那个点到哪里去的飞过去就行了。从焊盘引出的地方都要用绿油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