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MT-S2 卡C1 和 技嘉 H61M-S2-B3 反复重启、卡代码 维修两例!!!~~~

楼主(2016-05-08):
最近比较忙 发帖次数少了

都是些老故障  高手飘过!

发帖赚积分

一:
版号:技嘉 G41MT-S2   (DDR3)
故障:卡C1

技嘉 G31 G41卡C1 有很多种故障
内存SMB断线会卡C1  时钟出现问题也会卡C1 南桥左边的102或822排阻坏 也会卡C1 等等 还有大神说得LM324出问题都会卡C1(这个没修到过)
还有一些卡C1的 我也好多修不好 不知哪里坏。
我这个板卡C1  是内存118脚SMBCLK 这里出的问题
测内存238脚和118脚 SMBDATA和SMBCLK 阻值
一个是387 一个是700多 不正常
换了 排阻不好  怀疑断线
直接飞线解决问题

小铜线飞线有点丑 有点长

画得不好

飞完线  正常点亮!

二:
版号:技嘉 H61M-S2-B3  REV 1.0
故障:卡代码并反复重启 拔掉内存报警

因为H61的板 绝大多数 都没有PCI 插槽  所以对维修造成一定的难度
不过修多了 也慢慢习惯了没有检测卡了
上测试台:
测 各大主供电正常
VRMPG PWOK  CPURST 都正常
也跑了点弯路
后面测了下M-BIOS 的1脚
在上电的时候  BIOS的1脚读BIOS的时候 从3.3V 不断的降压
但是降压 到0.6V的时候 卡住数秒  然后就断电 反复重启 反复循环这样

拍照时候是0.59V
每次反复重启 M-BIOS  1脚降压 都有定在0.6V 数秒(印象中 好像有接过显示器 不亮)
是有跑码了   貌似 像 笔记本维修的 电流表(这个板 看着比较明显)

如此看来 应该是有跑码了  并且卡代码。

一次拆掉 网卡 COM口 声卡  故障一样

打了下USB 供电正常 D8 管子  USBOC  不正常

正常3个都应该要接近3.3V
拆掉D8 应该能正常点亮
USBOC_R  0.65V  偏低  从而也拉低了 GPIO11
但是 不修好USBOC_R  USB 设备不能用
这个USBOC_R 故障 上两个贴 也有修过  比较爱坏
但是这个 却导致 卡代码 反复重启  上个贴提到的 基本都是导致USB 不能用的多
好了 找到USBOC_R 所在位置  这个一般在 后置USB挡板 背后

测UR2 UR3 没有分压出来
拆开来测 UR2 146K   UR3 77K左右   UR3阻值偏离大
可能由于风枪影响或是其他因素 所测阻值分压应该在1.7V 左右
和测到的0.65V 有点出入  性能不好吧
不管了 UR3的阻值偏离太大  先搞它
料板270K这电阻 换光了 实在找不到  找了个RT8859M 的220K 电阻补上  将就点用吧

换好 电阻 USBOC_R有2.96V左右
  正常点亮和 USB 也能正常使用!

这段时间比较忙  没什么时间拍照 今晚回来得比较早 想发个贴  这些都是手机前段时间拍的。
两个板 交出去都有10天左右了  未见返修!

老故障  高手勿喷!说错的 写错的 做错的 望指正!

顺便提下  技嘉官网 可以下载BIOS了  http://www.gigabyte.tw/?f=g

分多的 就加点吧!

网友:
楼主有图纸修的就是快,技术没得说。

网友:
技嘉杀手啊你是

网友:
高手秒杀啊

网友:
楼主不是一般的牛X而且还是徘徊的A到C之间的学习了加分啊老板们。

网友:
不错,学习了,楼主修板好效率

网友A:
PCIE插槽就有SMB两个信号 ,不用飞线飞这么长,很难看

网友:
楼主你有原理图了, 有没有位置图啊?有发出来研究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CIE插槽就有SMB两个信号 ,不用飞线飞这么长,很难看

    我怎么 就没想到这个呢
姜还是老的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 就没想到这个呢
姜还是老的辣

过奖过奖了,我还是个小白,往后还请您多多赐教

网友:
第二块板子学习了,,,第一次遇到,,以前没注意过USBOC信号拉低的情况!!

网友:
学习了,楼主修板好效率

网友:
学习了 对于技嘉的主板目前遇到的最多

网友:
修的好专业,佩服。

网友:
楼主好手艺,我是没有那个耐心呀

网友C:
G41那个我经常修,直接换LM324哈哈,他是有的时候开机掉电,有的时候卡C1

网友B:
引用 网友C:
G41那个我经常修,直接换LM324哈哈,他是有的时候开机掉电,有的时候卡C1

我还没修到过 324引起的 下次要注意下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没修到过 324引起的 下次要注意下 哈哈

我这里是有个工厂的客户,起码几十上百台

网友:
高手,膜拜啊

网友:
技术真心好,

网友:
GPIO11   这个是什么信号,具体有什么作用?

网友D:
那个电路没修到过呢 和华硕USB过流是一个原理吗?

网友E:
习惯了  诊断卡 没有诊断卡 就像瞎了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电路没修到过呢 和华硕USB过流是一个原理吗?

控制原理 应该不一样吧  华硕的点位图  好难看  不太懂原理
但是  芯片是一样的  最终的目的 应该大同小异

网友F:
天哪高手原来usb不正常也会卡代码

网友:
USBoc一般想不到那里去,学习了

网友G:
没必要打热熔胶吧。。。

网友H:
GPIO11他怎么和BIOS的3V供电相连了呢,电路图也没发现他俩相连呀

网友:
学习了,,不过打胶我看过很多人都打热熔胶,这种一热就化了,,用硅胶好一点!

网友:
板子修得很好   本想多膜拜一会   看到那飞线    瞬间嗝屁了     当然加分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天哪高手原来usb不正常也会卡代码

没有检测卡  只是 感觉应该是 卡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必要打热熔胶吧。。。

铜线太细 怕 同行不小心弄断 就固定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习惯了  诊断卡 没有诊断卡 就像瞎了一样

我也还没买到检测卡

网友:
引用 网友H:
GPIO11他怎么和BIOS的3V供电相连了呢,电路图也没发现他俩相连呀

GPIO11  是上拉3VDUAL 的电压  有电阻隔着的

网友:
第一片板飞线太长太丑了。

网友I:
数据和时钟可以对飞线?  也能用?

网友:
主板很久没修都快还给老师了。

网友:
讲解的很详细,辛苦了。

网友:
技嘉G41MT-S2  不定时重启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原来USBOC,这个信号不正常 H61的主板也会档代码,我只知道会USB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数据和时钟可以对飞线?  也能用?

可以飞线的原因推测是数据和时钟信号两者工作电压相同。

网友:
我遇到 过两张是时钟芯片坏了的

网友:
高手啊,声卡网卡芯片说拆就拆了,完事还能恢复如初,我要是拆了,还不得把板弄废了,膜拜啊

网友:
楼主,说得修机经验

网友:
欢迎多多发帖哈

网友J:
楼主的帖子必看,都是精华贴。高手啊

网友:
高手修起来就是快

网友K:
板子上面的那个散热器哪里弄的,看样子不错!小,方便试测用

网友:
引用 网友K:
板子上面的那个散热器哪里弄的,看样子不错!小,方便试测用

悍马 AM2的北桥扇热器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谢谢楼主

网友L:
楼主修台式板的高手啊,都是秒杀的节奏,加分赞一个。

网友:
这个技术牛逼啊

网友:
技术好棒啊

网友:
楼主是技嘉出来的吗  好牛啊

网友:
高手,,,还得学啊

网友:
卡内存还是好修的、SMB爱出问题、但是接线都能解决

网友M:
电路没修到过呢 和华硕USB过流是一个原理吗?

网友:
看来楼主技术还是不错的,不过飞线确实有点难看

网友:
牛牛牛,高大上啊小白看的好激动

网友:
又涨见识了

网友:
楼主是技嘉主板维修专家

网友:
第二块是USB过流引起点不亮,一般想不到的。

网友:
*脏话*  你飞的线好粗 好长  当然了 技术也是扛扛有

网友N:
大神又发福利了,我们这些小小白的福音啊

网友:
SMBUS   PCIE  B5  B6也是啊   飞线都在背面!

网友O:
很细心啊,现在台式机主板往往简单的修下,难的基本不修了浪费时间不说还收不上钱去,毕竟现在板子太便宜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不过为什么要先拆网卡和声卡呢

网友:
专业修板 专门搞复杂的  牛逼

网友P:
内纯的SCLK不是到SB吗扎到时钟芯片了呢……不解‘‘‘’’’

网友:
楼主好手艺,姜还是老的辣 呵呵.

网友:
以前修笔记本的·今年才开始修板 发现主板好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还没买到检测卡

淘宝有家是88元,再仔细一看标的是二手,不过看卖家发货地又是跟技嘉的工厂接近。

网友:
引用 网友O:
很细心啊,现在台式机主板往往简单的修下,难的基本不修了浪费时间不说还收不上钱去,毕竟现在板子太便宜了

不只是板子便宜的原因,主要是大部分人都可以拆完初步判断是什么板的故障,这样维修心里期望价就跟单独的几百元板子挂钩了,其实笔记本要是以后用户也拆来拆去,如果还有足够的替换板来判断故障,那也起不来价。

网友Q:
gpio11是这个信号不正常吗

网友:
台式一般都很少搞得

网友:
迅维高手如林,学习了。

网友:
新手,学习了,顺便说一句,图纸的作用还是很大啊,有图纸的话要节省很多维修时间,和少走很多弯路的样子。

网友:
很好的学习资料,可以收藏。

网友:
学习了  楼主技术好

网友:
大神呀 写的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在内存槽旁边背面就有丝印了,呵呵不用飞那么长

网友R:
我一直是在外网下的还以为楼主说中国网站可以下载了呢、

网友:
很历害的楼主,历害

网友:
高手修的没话说, 维修思路写的清清楚楚 ,一看就懂

网友:
很好的维修例子,很细心

网友S:
主板上面写着 龙腾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S:
主板上面写着 龙腾啥意思???

同行 店铺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R:
我一直是在外网下的还以为楼主说中国网站可以下载了呢、

之前都没找到这个网

网友:
引用 网友T:
那个压CPU的散热片  一看到就知道是你了

那个扇热器 是我看到 城主有那个扇热器 后面也费掉了一个悍马主板 为了拿这个扇热器

网友:
引用 网友Q:
gpio11是这个信号不正常吗

修好这个  能点亮  按道理应该是这个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电路没修到过呢 和华硕USB过流是一个原理吗?

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P:
内纯的SCLK不是到SB吗扎到时钟芯片了呢……不解‘‘‘’’’

都有到这两个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N:
大神又发福利了,我们这些小小白的福音啊

你才是大神 发现我最近修板 好多修不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帖子必看,都是精华贴。高手啊

过奖了  承蒙大家的支持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修台式板的高手啊,都是秒杀的节奏,加分赞一个。

谢谢一直的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才是大神 发现我最近修板 好多修不出来了

别提了~看见论坛的大神才知道自己知道的只是一点皮毛而已

网友:
高手在人间,向你学习

网友:
自己有快技嘉H61  不跑码,,不报警,,怎么就个不好呢??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楼主厉害,学习了,多多发帖。

网友:
楼主经验很足的,一下子就知道啦断线

网友:
这种要是给我,我估计就修不出来啦

网友:
就是飞线有一点不足,飞的太远啦,不能找个近点的吗,这红板子要是商家找你修,估计就没办法卖出去啦

网友:
虽然很想给你点赞,但是修了两块G41MT-S2的板都是SMBDATA和SMBCLK正常的,其它芯片啊排阻啊基本都换过,就差南桥没换,这个板南桥跟SATA PCI-E太近了,不好上BGA,两块都报废。找不到原因

网友:
H61的主板这个D8貌似是个通病来的

网友:
G41档c1报警  内存的smbus总线线路腐蚀了  在内存槽旁边离CPU座那边那用放大镜看就看的出来了 我都是这么飞线的 美观点

网友:
技术的确不错啊

网友:
我去,这个线飞的太牛了。后面居然全是。直接一根贯穿板子

网友:
新手来学习一下,说不定就用得上,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