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法介绍

楼主(2016-05-08):
0毫安=检查开机线,电源

8 毫安=检查中频是否虚焊,若不虚焊则CPU已坏,更换OK

20毫安=CPU已检测到字库,写软件

25毫安~65毫安跳变=可格式最后1M开机

45毫安=检查13兆与时钟

117毫安1.按开机键。开机电流只有10~30MA左右,松手回零。如未摔的一般都是软件故障。若重写软件不能解决问题。大多是CPU虚焊或损坏! FaaxfcIfkw

2.开机电流在20~50MA之间抖动,一般重定软件即可。

3.开机电流定在30MA左右,一会儿回零,一般重写软件即可。

4.开机电流只有30MA左右,松手回零,一般时钟晶体损坏。

5.开机电流只有几毫安,松手回零,一般是主时钟电路有问题,常见为26MHZ晶体虚焊或损坏。

6.开机正常,但经常死机.自动关机。一般是CPU或字库虚焊!

1。按开机键无任何电流反应:A。电池触片接触不良 B。开机线断路 C。电源块虚焊或坏

2。按开机键电流指针上升到25毫安左右但停止不动:A。CPU虚焊或坏

3。按开机键电流指针上升到50毫安左右而且会往上反复上但就是上不去:软件故障

4。按开机键电流指针超过300毫安或更高:A。电源块坏 B。CPU坏 C。大电容烧

5。加电后电源直接短路:A。电源块坏 B。功放坏

=CPU已损电流在20到50之间抖动多数为软件问题。2:电流在30之间一会回零软件故障。3:电流在30左右松手回零一般为晶体问题。4:电流只有几毫安松手回零多数为主时钟稀焊或者孙坏造成。5:无电流反应一般为电源损坏,2极管损坏,开机键到电源之间断线问题。6:加电自动开机,多数为开机2极管损坏引起,更换无效,再把电源(6305)32脚开机脚和主板绝缘,再不行就测开机线路上的电容电阻。坏,更换;

下面介绍更详细的:

电流法基础:

电流法是基于有经验的维修之上的维修方法,需要相当深厚的手机论理基础,所以学习电流法不要识认为不需要学习手机的基础原理和理论呢恰恰相反,而是对理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懂理论只能学会运用,懂理论可以做到去充实它、完善它、提高它,熟练地运用到各类机型上去。

手机状态分为开机状态、待机状态、发射状态几种,不同工作状态有不同工作电流,可以根据电流情况判断手机部份故障,为了达到节电,一般手机开机电流50至150ma,发射电流为150至250ma,待机电流为10至15ma。

正常情况下,按开机键,所有背景灯先亮,电流上升到50ma左右,说明电源已开始工作,然后上升到100ma左右,说明RX电路工作。忽然上升到200至250ma,说明RX、TX均已工作,且在寻找网络,然后又回到150ma左右,说明已找网络未处于待机状态,但背景灯还在亮,然后熄灭,电流回落到10至15ma,来回摆动开始特定待机,上述电流变化可观察到,说明手机工作正常。

维修电源上,电流表显示的数值,是手机工作时各单位电路电流总和,不同工作状态下的电流基本上是有规律的。如手机出现故障,电流必然发生变化。有经验的维修人员,通过不同的电流值,可以大致判断故障的部位。如加电有几十ma的电流,说明电源正极某一支电路的元件漏电;若加电电流大于500ma,说明CPU或电源IC、功放、电源滤波电容等元件被击穿。

因此,手机维修人员手头应具备一台内含电流、电压表的多功能往返奔走电源,以便维修时使用。

维修时可将电流表串联在手机电源电路中,通过测量手机电源电路的总电流,判断故障位置。

1、 按开机键,电流表指针不动或徽摆,手机不能开机。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开机信号断路或电源IC不工作引起。

2、 按开机键,有几十ma的电流,然后回到零,手机不能开机。有几十ma电流,说明电源部份基本故障多为时钟电路、逻辑电路或软件不正常造成。若电流有轻微的动,时钟电路应基本正常,一般为软件故障,若不摆动,可能是时钟电路故障或CPU没正常工作。另外,若几十ma的电流停止不动,再按开关机键无反应,多数情况为软件故障。

3、 不开机,按开机键电流表指针指示电流200ma左右稍停一下马上又回到零,这是典型的码片资料错乱引起软件不开机。

4、 手机通电就有20至30ma左右漏电(不按开机键)。表明电源部份有元件短路或损坏。

5、 按开机键,有大电流,表明电源部份有短路现象或功放部份有元件损坏。

6、 能开机,但待机状态时电流比正常情况大。表明负载电路有元件有漏电。排除方法:给手机加电,1至2分钟后用手背去感觉哪一个元器件发烫,将其更换,大多数情况下,能排除故障。

7、 手机开机后打112,观察电流的变化,若电流变化正常,则说明发射电流基本正常,若无电流变化,则说明发射电路不工作,若电流变化过大,一般说明功放电路坏。

8、 加上电池就漏电,首先取掉电源IC,若不漏电,说明由电源IC引起,如仍漏电,说明故障由电池正极直接供电元件损坏或其通电线路自短路造成。根据电池给手机供电原理查找线路或元器件。

9、 手机无信号强度指示或无网络,可根据电流表指针摆动情况判断故障的大致范围。正常情况下,在手机寻找网络的同时,电流列指针不停地摆动,幅度有10ma左右,如果电流表指针摆动正常,仍无网络,故障范围大多在发射VCO部份或功放电路跌价。如电流表指针摆动不正常也无信号强度指示,则故障范围大多在接收VCO、本振部份功接收通道其它部份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高手 受教了  赞一个

网友:
挺不错的一个帖子  介绍的很详细

网友:
不错 不知适不适合平板

网友:
这个电流分析还得看具体的手机,至少各个牌子的手机之间差异还是很大的,但原理一样

网友:
好详细~谢谢分享、赞一个

网友(2018-07-28):
不错受益了,谢谢分享,经验丰富

网友:
这个对于 刚开始学手机的太重要了!

网友:
很好,谢谢学习了,先收藏。。。。。

网友:
感谢分享,这资料杠杠的,楼主辛苦了!

网友(2019-01-22):
正在找这个资料,谢谢老大!!!!直接保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