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32寸组装电视鬼影求助

楼主(2016-05-08):
32寸组装LCD液晶,无遥控器。故障原来是高压板问题,5灯的只有3灯亮,高压板场管坏,换上场管依旧不亮完5灯,果断换完整块板。这会灯全亮了,却出现了鬼影,检测各个电压全部正常,包括屏电压也正常,换了新排线故障依旧。后来网上查到菜单正常的话是因为总线选择的问题,为了确定是主板还是屏幕问题,找来一块全新的万能板,接上也是鬼影,用佩带的遥控器网上查得进入总线的方法,进去改好高级设置里面屏线选择后图像就正常了。现在问题是换回原来的主板因为没有遥控器无法进入总线,找了四款万能遥控器怎么调也不能用。组装板没有牌子,板号是VS.T2K2_V3。网上查了,应该是志成的。

网友:
都是要用遥控器来调整的,,,

网友:
重新刷个程序,应该是程序不对

网友:
可以找个完全对应的程序

网友:
没能找到程序呢

网友:
只能换块主板才能搞掂,没有程序合适刷进去。况且主板太老了,还带有DVD功能的那种

网友:
是不是程序坏了   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重新刷机,什么设置都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