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2251tr屏幕横条,

楼主(2016-05-08):
LG2251RT液晶 横条纹,无图像,屏幕主板芯片SM4025发热。
芯片

网友:
发个芯片看是不是屏幕芯片坏了,。

网友:
那用通用板来试一下

网友:
看下屏供电是否有问题,然后看下VGH肯定不对

网友:
为了判断故障是屏还是驱动板,可以点一下屏

网友:
看看是不是发热的那个芯片坏了

网友:
换板子试一下屏是不是好的

网友:
代换个屏或板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