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板子的融点这么高吗?850B 430度,吹不动一个排阻!!!

楼主(2016-05-08):
怀疑是我风枪有问题,发热芯检查很好正,风力也很好,温度打从380升到430 风力从4 到7 ,风一个X58的822排阻,吹3分钟都下不来,也加焊膏,吹其它的板子,几秒就来,这是怎么回事,要换什么风抢好用!!!在线等

网友A:
要是温度正常不应该吹不下来,这个温度直接吹三分钟主板发糊了吧,?要不就是像烧坏的元件是吹 不下来

网友B:
不可能把,850虽说温控不靠谱,但也没那么差把,实在不行加点焊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是温度正常不应该吹不下来,这个温度直接吹三分钟主板发糊了吧,?要不就是像烧坏的元件是吹 不下来

这破工具,吹这板上的PB53,类似1117的三脚,450度,风力6档,一直吹不动,是换发热芯,还是换好的风抢,大家都用什么风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把,850虽说温控不靠谱,但也没那么差把,实在不行加点焊膏

焊膏加了,现在想换风枪,求大家推荐风枪!

网友D:
我都是把风枪温度调到450的,风在6~7档中间,这样就不怕温度不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把风枪温度调到450的,风在6~7档中间,这样就不怕温度不够了

你是什么风枪,温度太高,我不敢长时间吹,怕吹坏!

网友E:
500度试试,,怎么可能那么难吹,,实在不行就先用烙铁拖一次!!

网友C:
引用 网友E:
500度试试,,怎么可能那么难吹,,实在不行就先用烙铁拖一次!!

最高480度,没有50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膏加了,现在想换风枪,求大家推荐风枪!

你的风枪是旧的?换新的话快克的   无刷电机  那种好   不说型号了    免得以为是广告

网友F:
是这样子的,如果那个排阻在一大块铜片上面,就很难吹下来了,加上你反复加温,令锡已经质变了,更加难吹下来。

网友:
你可能风速、温度没有调整好

网友:
拆排阻用烙铁就行了,还吹几分钟那么久,牛皮都给你吹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高480度,没有500度

我只是想让你把温度尽量调高!!

网友:
你这温度可能不准。。。。

网友:
风枪不行,我用最高温吹一个场管得一分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破工具,吹这板上的PB53,类似1117的三脚,450度,风力6档,一直吹不动,是换发热芯,还是换好的风抢, ...

风力太大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这样子的,如果那个排阻在一大块铜片上面,就很难吹下来了,加上你反复加温,令锡已经质变了,更加难吹下 ...

有道理啊。。还没见过吹不下来的情况。。碰到这样的我都是用烙铁加焊锡丝先融融就好下。

网友:
有些真的好紧的说

网友:
风枪有的时候真的不是那么好用,我八脚以下的都是直接用烙铁比较快。MOS管那种的才用风枪,你把风嘴换小点的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