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z-5423 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6-05-08):
今天接了台Dell  14z-5423本   有时能亮  有时 不亮   不亮时就跑2下  0.65-0.97  显卡也加焊了  不行   测了下无CPU 集成显卡的电压   什么供电都有   平台复位也出了  不知道怎么继续  向大家请教

网友:
不亮的时候把板子CPU周围加热下,看看

网友A:
把BIOS刷一下DELL的资料换的挺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BIOS刷一下DELL的资料换的挺多

刷了  还是那样

网友:
后来又亮了   我测那个CPU 集成电压  也没有   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内存没有认到吧。过内存出集显电压

网友:
是AMD集成U吗,这故障真是头痛

网友B:
修好没?什么问题,我也有一台,本来开机没显示,后来开机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没?什么问题,我也有一台,本来开机没显示,后来开机花屏

修好了   加焊CPU   后来没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