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课笔记

楼主(2016-05-08):
供电原理===电路分析
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
内存供电
内存插槽VCC   VDD
VDD/VDD   主供电
VTT   负载供电
VREF===参考电压/基准电压
VDDSPD===SPD供电(内存BIOS芯片)
DDR_15V====1.5V
PWM供电方式
ISL6545
BOOT==自举电压,给上官驱动器供电
UGATE==上管驱动输出
GND==
LGATE==下管驱动输出
OCSET==短路检测(检测下管是否短路)
VCC==主供电
FB==反馈,内有06V基准电压源
CPMP==反馈补偿
SD==开启
0.4V以上启动,维修中1V以上
PHASE===相位,上管回路
FB进去0.6V比较器  反馈电压比0.6V高说明电压高了
COMP/SD开启脚 里面有个5V电压 20uA充电,当这个电压大于0.4V这里输出 都是1V以上
BOOT 电压芯片内部提供
供电  开启 输出 降压 反馈
12V5VDUAL那个高用那个 12V通过R46限流电阻送到U9  5VCC供电
12V二极管,电阻给5脚供电
通过内部给1脚供电
内存由桥发出SLP_S5#SLP_S4#开启
INTELSLP_S4#
SLP_S4#3.3V高电平Q65导通  Q69截止
DDR_EN经芯片内部上拉得到高电平,开启芯片
上管由2脚输出
下管由4脚输出
芯片24输出上下管驱动信号场管
上下管交替导通 5VDUAL降压到内存主供电DDR_15V
DDR_15V通过电阻分压给6FB反馈在内部进行比较 从而调整输出电压
桥供电
桥内部===VCCCORE
1.05V ==VCCCORE
1.8V===VCCVRM
运算+场管
5VSB通过431降压2_5LEVEL  2.5V
内存供电
内存主供电DDR_15V
内存主供电给场馆Q47  Q78供电 12V324供电
2.5V通过R441  R442串联分压得到VCC1_05_EN
1.05供电开启信号
通过324内部产生VCC1_05_G导通Q48   Q47 DDR_15V降压变成VCC1_05_PCH
反馈回去给324
输出高就会跳掉
输出低就升 一掉就升 过了就掉反复循环 保持在1.05V  VCC1_05_G
VCC1_8_PCH
12V324供电 VCC3Q21供电
2_5LEVEL通过分压变成VCC18_EN开启324
通过内部转换变成VCC15_G导通Q21
VCC3降压成VCC1_8_PCH
VCC1_8_PCH通过限流电阻反馈给324
OV调整 连接到IO芯片 IO芯片损坏导致供电不正常
运算10脚大于9脚输出10脚电压到8

网友A:
哇,这么详细啊,是现在的实地学员么

网友B:
楼主这是在发帖做笔记吗?

网友:
这个笔记的方法好啊  又省材料!又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哇,这么详细啊,是现在的实地学员么

不是远程的 你没看 他们也有远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是在发帖做笔记吗?

嗯算是  给自己忘了 再来看看

网友C:
楼主在这里做笔记你太高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在这里做笔记你太高尚了吧

不知道在那里发 这里不可以发吗?
不知道这【迅维】怎么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