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课笔记2

楼主(2016-05-08):
1.8V1.05出来早
总线供电
CPU==VCCIO    VTT
PWM方案
CPU供电原理相同
供电,EN,VID
VID工厂经过电阻接地或者接供电形成一组高低组合
VCC  5V通过限流电阻
PVCC1_2   12V通过限流电阻
BOOT1   PVCC1_2  12V供电
EN    VCC3通过电阻过来(12V电阻X没装)
内部输出UGATEILGATE1控制Q15 Q16
VCC11_IN来源与VCC通过电感过来  5V
5V通过降压变成CPU_VTT
电压检测脚VSEN
CPU_VTT通过分压反馈给18VSEN
对电压进行检测
检测玩芯片发出个PGOOD
总线供电给CPUCPU发出信号开启集显供电
集显供电与CPU供电原理相同
PWM方案VID
6小供电===内存负载供电
电压值内存主供电一半
DDR2----0.9V
DDR3-----0.75V
DDR2===在内存插槽边上排阻上测量
DDR3===120   240
VTT_DDR
使用8脚小芯片输出
EN稳压器
9173   9199  83310
5678脚相连
芯片有两个电压输入===芯片主供电  内存供电
降压是用1V降压
5VSB5678脚供电
V_DIMM1脚供电
内存主供电通过分压0.9V给芯片3脚,开启芯片工作,并做芯片内部参考
内存主供V_DIMM电阻分压开启
4脚输出VTT_DDR   0.9V
3叫和4脚电压一样
不认内存   死机  蓝屏
25  55   b0   E0
INTEL1155   11556   1366VCCPLL供电
INTEL单桥主板中的CPU内部时钟锁相环供电,VCCPLL供电  电压值1.8V
假负载上面有
没有这个电压   掉电  不跑码
基本主板直接采用1.8V
VCC1_8_PCH
VCCSA供电   0.85V    0.8V
系统代理供电
系统管理供电
使用总线供电降压得到
必须  总线供电边上
AMDPLL供电
VDDA   VDD25  电压为2.5
PLL     2.5V
CPU供电  不跑码
AM3  VDDR_1.2V供电
这个是AM3CPU使用的一个内存控制器供电  有的主板与桥供电一起
  他也死
假负载有测量
AM2VTT  内存负载供电
AMD   NVIDIA
待机的时候,在南桥的周边某个电容测量 缺少这个电压通常会没有复位 或者不触发
NVIDIA的南桥的第二个待机电压一般是1.5V  1.2V  1.1V  常见名称是+1.5V_DUAL
+1.2VDUAL   +1.1VDUAL
AMD南桥的第二个待机电压一般是1.8V  1.2V  1.1V
名称是S5_1.8V   S5_1.2V  VDDCR_11_S
插上电源不按开关测
AMD电源好信号
内存    总线  供电维修方法
供电先后顺序
INTEL 5系列 内存    总线  CPU 集显
AMD  内存  VDDA  CPU   桥总线 一起
按供电方式维修
检查场管是否烧坏  电容是否鼓包
有外观问题直接换
测量供电是否短路
必须断电
内存
PWM方式测量    电感  下管D
运算+场管===场管S
短路===场管坏 后级芯片
  PWM  测量D极场管供电  无电压 查来源
1.05V供电从内存供电将
1.8V供电 3.3V降压
运算+场管
场管D极是否有电压
测量场管G 2V以上  (必须大于S1V
场管有供电 有控制 无输出 直接换场管
如果无控制电压 就测量运算正向输入电压不能低于0.8V
运算正向输入端有电压=查运算供电  换运算
正向输入端无电压 ==查电压来源及分压电阻、控制三极管    反馈来源的
控制三极管   反馈来源的
控制三极管   反馈来源的
PWM方案
查资料测量芯片VCC脚供电
5V  12V
供电===5
测量芯片的VCC
无电压  查外围电流电阻  线路是否断
BOOT
正常工作后比VCC脚电压高
注意 :电压跟VCC脚电压一至就OK
无电压,区分外置供电乃是内置供电
二极管外置供电   没有就是内置供电
1脚与二极管相连 外置 ,无二级管内置
外置无电压====查二极管  和线路
内置无电压==换芯片
ISL6545
PWM测量芯片开启脚在0.4V以上
正常工作一般1V以上
一般是7
有没有控制   查外面有没有三级管相连
7脚与三极管D极相连表示有控制,没有三极管相连表示无控制
无控制    无电压  芯片坏
有控制   先拆三极管,拆三极管7脚有电压,表示控制信号有问题 拆三极管后7脚也无电压表示芯片坏
7脚就是开启
如果供电,开启都正常 无输出电压 换芯片 再换场管
最后仔细检测芯片周边小阻值电阻是否损坏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3270-1-1.html                 第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