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40

楼主(2016-05-08):
版号NM-A161 故障进系统一会电脑重启   已经排除EC  BIOS 系统问题 现在不解中 第一次碰到这个故障  求助

网友:
所有外设排除下

网友A:
已经排除EC  BIOS 系统问题
好,再排除外设(如键盘)、开关、网卡等。

网友B:
裸板测试下看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排除EC  BIOS 系统问题
好,再排除外设(如键盘)、开关、网卡等。

裸板点机的   外设全部拿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裸板测试下看下是否正常

就是裸板点的    我也是醉了   现在还没有修出来

网友:
CPU  ,内存换了吗

网友C:
内存呢!这个应该是1.35V低电压内存,HP的机试过是内存,换了就好了

网友D(2016-06-07):
w 我手上也有这样一台E540 MEICI每次进 滚动条 就掉电 也是裸板测试的。。哎 也不知道哪出问题。楼主搞定米?

网友:
引用 网友D:
w 我手上也有这样一台E540 MEICI每次进 滚动条 就掉电 也是裸板测试的。。哎 也不知道哪出问题。楼主搞定米 ...

没搞定   退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呢!这个应该是1.35V低电压内存,HP的机试过是内存,换了就好了

CPU 内存  都是换过的    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