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维修E6410

楼主(2016-05-08):
3月份维修过一台加电不显示的具体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4844-1-1.html,今天又来一台插上可调电源发现待机0007-0060不动开机指示灯常亮而且无法关机。拆下主板测量没有发现短路情况每次插电源电流微小变化且指示灯亮表示已经开机了这种情况一般大家都知道是桥坏了,直接量EC脚S3# S4#信号为正常表示HM55已经正常工作了但是EC没有发出RUN_ON来开启3V5V后续电压导致整板电路无法正常工作。测EC工作条件都正常找了半天没找到一样的型号没办法强制加电到RUN_ON插上电源发现电流0.13A了测电压3V5V后续都有PL401的1.8V也出来了只有PL8的1.5V没有果断拆除PU4上电发现电流0.9A掉电找来T410料板上面好多VT356F换上在上电电流一路飙升1.67插屏已经显示。此机估计这芯片有问题上一个是1.5V输出只有1.3V导致不显示的。发帖好累其中具体详询测量点和维修心得无法描述只能大概意思。图纸上次已经发了不在重复。

网友:
有料板还好啊,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