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电源 电源维修

楼主(2016-05-08):
保险好的  大输出线对地跳变到无穷大正常
大开关管 辅助部分集成芯片 后级各路输出对地正常
主PWM

辅助集成芯片

5v 滤波 腐蚀 造成电压不稳

更换后 正常

网友A:
那个应当是厂家打的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应当是厂家打的胶吧

就是这种胶 腐蚀原件 按修到的 好几个长城电源 均压电阻 被腐蚀 引起大电容鼓包

网友:
ATX电源最简单维修的办法就是判断是主电源故障和副电源故障,插上电源有待机5V和没5V就是分离点

网友B:
这种胶有腐蚀的吗?还真是不知道,看到过不少电源都有类似这种胶哦

网友C:
ATX电源最难的是你不懂原理,任何一个不同点的故障元件,结果可能都一样,就是你的电源不能继续供电啦,而要准确的找到这个损坏的元件,不懂原理你是很难找到的,也修啦不少电源,基本就是碰运气。现在找到一个规律,就是要把大芯片及周边元件吃透,就和修主板一样懂架构,你才能顺利的判断出故障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胶有腐蚀的吗?还真是不知道,看到过不少电源都有类似这种胶哦

有 特别是长城的电源 均压电阻 就会被腐蚀 引起电压不平衡 大电容就一个鼓包

网友:
引用 网友C:
ATX电源最难的是你不懂原理,任何一个不同点的故障元件,结果可能都一样,就是你的电源不能继续供电啦,而 ...

高手啊  按也是彭运气的
高压部分 的问题 其实都好修
在怎么变 都差不多 半桥 正激
后级的问题就比较难修
感觉最难修的 就是保护 涉及的原件比较多 得分析后级的PWM 芯片 工作原理 确定是高压  欠压 过流 过功率 那个原因引起的
遇到几个保护的 都没头绪

网友:
引用 网友C:
ATX电源最难的是你不懂原理,任何一个不同点的故障元件,结果可能都一样,就是你的电源不能继续供电啦,而 ...

说得有道理,原理是基础,好在电源的原理不复杂............

网友:
借鉴少走点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