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进水

楼主(2016-05-08):
打开后盖发现主板屏接口处已经烧黑了,一阵清洗之后插上电源发现指示灯不亮,测主板3.42  1.05  均正常测量u6900 3 4脚均无电压测u6901 5脚断线了飞线连上插电源还是没绿灯 在量U6900的5脚电压居然13V也是醉了电源头也坏了,换上好的插电电源灯为绿色开机风扇转起来测各电压均正常了。换上屏接口22 23脚是高压开启脚已经烧断直接飞线装上屏在开机OK了

网友:
这机入水接口那边多数坏的,还好问题不大

网友:
进水的 机器 一般情况都是烧得比较多哦

网友:
苹果机好多都是送钱的,起码都是500个大洋起

网友:
很少修苹果

网友:
正常时5脚电压应该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