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是ghost出错

楼主(2016-05-08):
2台电脑 都是ghost出错 换了内存也一样 把硬盘挂到另一台电脑也不行
把系统下载在自己好电脑硬盘 然后挂到维修的电脑 然后复制文件到硬盘 也ghost出错

修复引导也不行。难道是维修的硬盘有问题?扫描没坏道!晕死了 而且是2台。
2台维修的电脑都一样问题!
剩下买张系统盘,但是觉得不应该是下载的系统有问题或是自己u盘 跟自己好的电脑有问题

网友A:
换个硬盘试试,,看样子 硬盘坏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硬盘试试,,看样子 硬盘坏掉了!!

不是 拿来2台 2个硬盘都是同样问题。MHDD扫描没有坏道 很好的状态。复制文件都很顺利 也不卡

网友:
硬盘不行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 拿来2台 2个硬盘都是同样问题。MHDD扫描没有坏道 很好的状态。复制文件都很顺利 也不卡

不能完全靠MHDD的,,,我遇到很多硬盘MHDD扫不到坏道,,但就是有问题,,换了硬盘就解决了!!

网友:
这么巧 同时两台硬盘都不行?我看状态都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能完全靠MHDD的,,,我遇到很多硬盘MHDD扫不到坏道,,但就是有问题,,换了硬盘就解决了!!

这么巧 2台都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么巧 2台都一样?

运气就是这么奇怪 ,,喜欢和人开玩笑的!!

网友:
把这硬盘挂在其它机器上做GHOS,看能不能通过

网友C:
检测内存及cpu,这二样东西坏也会造成你那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气就是这么奇怪 ,,喜欢和人开玩笑的!!

确实是硬盘问题,狠心把自己的硬盘挂上去安装可以。 这样他们的硬盘只能做存储盘不能装系统真奇怪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测内存及cpu,这二样东西坏也会造成你那样的问题...

硬盘问题了, 复制没问题 却装不了系统

网友D:
不可能吧,刻到后面的分区看看,数据线有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可能吧,刻到后面的分区看看,数据线有问题吗

已经拿过自己的硬盘可以装 其他硬件跟系统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已经拿过自己的硬盘可以装 其他硬件跟系统没问题

这就简单了,换硬盘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就简单了,换硬盘能解决

换东西都是比较简单 比较想知道是硬盘哪里坏

网友:
非要GHOST,安装版的也挺好的,更纯净

网友:
用安装版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