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8208B

楼主(2016-05-08):
SY8208B这个芯片正常输出3.3V,一个G405本现在输出1.8V,经检测1脚3.3V正常.7脚4.4V正常,8脚20V正常.3脚0.36V,5脚LDO正常输出3.3V.现在是6脚自举升压不正常.只有2.88V.正常应该是6.69V.但是在用万用表放在第7脚时,由1.8V不正常的输出,不正常待机电流0.05,变成正常的待机0.02,电压输出也正常了3.3V,电压自举也正常了.输出正常3.3V pg.请教如何修理啊?这个芯片换过不行.也查不出哪里不正常.

网友:
已经困扰好多天了,不知道如何修理,实在不行只能放弃了.求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
有人帮我分析一下?着急啊...在线等!!!!

网友:
把图一齐发出来

网友:
这个需要高手解答呀

网友A:
7脚外0欧电阻直连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脚外0欧电阻直连试试

没有明白你的意思,7脚没有连接0欧电阻

网友:
对于电压输出不正常的维修比较麻烦.不知道原因.应该输出3.3V,不知道为何输出1.8V,只知道自举升压不正常,芯片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明白你的意思,7脚没有连接0欧电阻

网友:
我的图纸没有0欧电阻,实物图也没有0欧电阻

网友:
实测7脚没有虚的地方.正常啊.哪位再指点一二啊?

网友:
差下自举升压电路 如果没问题看看3.3V都去哪里了有没有被拉低

网友:
自举升压电路没有东西,把表放在7脚3.3V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