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isk CY450/CY510 nm-A711 BIOS原机备份

楼主(2016-05-08):
CY420/CY510  NM-A711
Rev:1.0
机器好的可以亮的  拿来清灰的 备份的bios

网友:
楼主不怕备份BIOS时会出错开不了机啊

网友:
0.0 备份那么多次没出过错!!!

网友:
这么有闲情,我一般搞定速度装机...从没备分过BIOS。

网友:
这么新的机子,楼主吊爆了

网友:
兄弟图纸有吗

网友A(2017-10-10):
经鉴定楼主的BIOS刷机后不能用 电流0.3不动啦

fa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经鉴定楼主的BIOS刷机后不能用 电流0.3不动啦

你机器其他的问题吧  我的bios原机备份有亮机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机器其他的问题吧  我的bios原机备份有亮机图片

我的原来可以跑到1.几刷完后成啦0.3了

网友(2018-02-23):
感谢楼主,正好需要,下来试下。

网友:
感谢楼主,正好需要下来试下,试好了回复。

网友C(2018-08-18):
不能用,我开机慢的刷上去直接不上电了

fak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用,我开机慢的刷上去直接不上电了

你确定吗? 这个是很久之前备份的了 如果确认我就把这个帖子删了

网友(2018-10-01):
BIOS不能用

网友(2019-05-04):
应该是ME的版本不同罢,亮不了机

网友(2020-08-12):
刷了不行这个bios 太坑了

网友(2022-07-24):
BIOS需要改ME才能用,型号显示是15ISK,诶楼主写个14ISK 我这个客户要求刷14isK 找遍了也就这个,结果刷上去还是15is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