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华硕电脑 用户自己拆屏线没拔电池烧了不触发了

楼主(2016-05-08):
一台华硕电脑  用户自己拆屏线没拔电池烧了现在不触发了,目测屏线旁边一个电感已烧黑,测量两边均无短路,更换电感,机器现在只有抠了BIOS电池插电才能自动触发亮机,但是安上BIOS电池就又不触发了,公共点电压正常,插可调电源0.04~0.05A一直跳变,按电源键无反应不触发。    这种情况我应该查哪里?

网友A:
RTC 电路,到桥这块的,看一下

网友:
查一下ec有没发开机信号给桥,再确定是ec问题还是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C 电路,到桥这块的,看一下

现在我怀疑是不是KBC坏了

网友B:
还有短路的地方没查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短路的地方没查出来吧

不应该啊,3.3V   5V都正常了    扣掉BIOS电池后插电源还能亮机进系统呢

网友C:
一台华硕电脑--是什么电脑?型号板号?
0.04/0.05待机还有微短,换屏烧坏EC可能,不触发按点位查EC待机条件

网友:
烧坏EC的可能性大  还是先换EC

网友:
查EC的条件.

网友:
南桥 COMS复位电路可能坏了 ,建议先刷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台华硕电脑--是什么电脑?型号板号?
0.04/0.05待机还有微短,换屏烧坏EC可能,不触发按点位查EC待机 ...

你是真正的维修大佬句句戳中点

网友:
我碰到过换屏不小心烧主板的  一般都是EC坏掉了

网友:
你那个烧坏的电感是19v,还是3。3v的。

网友:
应该是3.3v的吧,追一下3.3v的电路。ec的确有嫌疑。8712坏的还是蛮多的

网友:
查rtc电路

网友:
修好了告诉大家一声 根据你的描述桥坏了 RTC

网友:
X系列的本本吧。 我之前也遇到一同行除尘。搞烧了。。 最后 EC挂了。 换个。

网友:
这么容易坏?以后拆注意了

网友:
根据正常的AC状态的思路去查就行了

网友:
不上个图给我们看看..

网友:
要就EC没有发触发信号给南桥,要就LID有问题要就南桥烧了,能亮也不能说明南桥没问题

网友:
找下图纸分析下
可能是EC问题

网友:
可能EC有问题

网友:
装上电池,就按不触发修。

网友:
不触发时查ec工作条件

网友:
屏供电 背光供电

网友:
EC坏的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