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78LT-M关于桥供电问题

楼主(2016-05-08):
一块华硕M4A78LT-M 上电复位灯闪、CPU供电没出来、一组1.2v桥供电也没出来、
1.2V\1.8V受控于这324运放
现在的问题是一组1.8V桥供电的管发烫、烫手、1.8v电压正常、管子换过了、想问下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管子那么烫、还有就是现在是先处理这个1.8V管子发热问题还是先把1.2V修出来、求哪位大神说下、谢谢了

网友:
全板打值,看看有没有异常的 ,问下小二 他比我懂

网友:
这个是先CPU供电在桥供电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