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TPN-Q113进水维修

楼主(2016-05-08):
同行送来个惠普TPN-Q113说进水的机器,说进水很严重,一看还真是,废话少说先小心擦拭长毛的位置以防掉件,然后在用bga烤干。发现保护隔离部分少了个大窟窿,用万用表一侧大短路,没办法只能刮骨疗伤,仔细观察了一下烧毁的地方是在PQ40的输出端跟公共电压+b的主板过线端,只要把这部分割断就应该可以了,于是开始动刀,手术完毕后发现大短路解除,插电试机,发现电流直接就0.18肯定还有短路的地方,手摸pu4待机芯片rt8223有点烫手,为了判是芯片本上坏还是后级坏,测了一下8脚和17脚+3VPCU和+5VPCU有没有电压发现+3VPCU有3.3电压,+5VPCU有0.7的电压,估计是这里有短路加了一个2v的电压发现cpu供电芯片pu2发烫,心想这个肯定挂了由于没有该芯片得发件所以拆掉PR83电阻继续修看看还有什么毛病一起发件不。5vpcu电压也正常了,电流0.07不触发,3v5v电感没有电压输出也没有波形,心想是不是pu4也坏掉了,懒着测条件直接换,拿掉芯片发现下面腐蚀断了一根线,补上焊回芯片故障依旧,找了半天没有同型号的就用51125带吧,以前用它在别的机型上带过都成功了,果然3v5v电感有电压了待机还是0.07,按按键有触发,电流0.18就掉,心想缺cpu电压肯定掉电啊,心想还是好好在看看吧毕竟发件得好几天那,要是还有别的器件坏好一起发,仔细观察发现pu6有腐蚀的迹象,处理后根据图纸发现这个芯片没有正常工作,首先20脚没有vin电压测经测量pr139断路换上有19v电压了,根据图纸原理发现只要14脚有电阻pr134和pr135分压得来的2.3v左右的电压就可以输错+vhp28和+12VALW可是都没有估计也坏了一起定,同时也定了一个RT8223留着以后用,芯片到货依次装上发现电源接口的灯亮了,电流依旧是0.07不过安开机键电流到0.42不跳了就,一看心凉半截。这个电流都没跳肯定不会亮,测电压吧一看其他电压都有就没有cpu供电,心想看看图纸吧。测量芯片vcc5v正常VRON也有开启信号,为什么没有cpu供电那,换了上下管还是不行,用示波器测上官有一个上啦尖峰,没有连续波形,心想还是芯片那个条件不满足,保护了啊,一看表到点下班了,心想没感觉多久啊一天就这么过去啦第二天继续,还是围绕cpu供电芯片附近观察,发现一个圆点有点发黑,拿手术刀轻轻一挂就掉了,心想这不断线了吗?焊好飞线,开机一实久违的电流瘦瘦的往上跳啊,心情有点小激动赶快上屏,亮了呵呵,可是为什么待机电流这么高娜0.07,难道是还有微短路的地方?期间又修了个显示器,心想换一下原型号待机芯片试试安上后待机0.02然后变成0.00我的电源是3位的后面看不到呵呵,安开机键正常亮机,至此此机完美修复,。文笔太差大家见笑了,没看懂的可以看图希望能帮到大家。记得加分偶,好刺激我继续发帖哦。毕竟发帖对象我文笔不好的人太费劲

网友:
附上图纸和bios方便大家下载

HP TPN-Q113 daou33mb6d0.pdf

网友:
这修的,稳定不

网友:
坏那么多地方都让你修好了

网友:
测试了一天多了,个个功能都好用,在测试一天就给客户拿回去了,以前也修过几例进水严重的,也没有返修,主要是一定把板子烤干,再就是发黑严重的电阻电容一定换掉不管好坏、还有就是板线发黑一定刮开看看腐蚀没有,腐蚀了补焊锡补线刷绿油。经过这样的处理返修可以降到最低

网友:
进水的要么狠好修 要么狠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