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电就烧这个MOS管

楼主(2016-05-08):
换了好多都是一样 通电就击穿 四脚全部短路

网友:
卡是双敏550TI  怎么办。 求指教

补充内容 (2016-5-11 11:26):
果然就是芯片的问题 目前找不到替换的 已解决 谢谢大家!

网友:
打滚求指教 真没办法了

网友:
后来我把这个管子拆了 居然就点亮了

网友:
芯片不行或显卡短路了或G极到芯片不通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电源芯片也坏了

网友B:
看芯片的条件正常吗?很有可能是芯片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电源芯片也坏了

旁边两路供电都没问题 电压都正常 就这一路有问题 D极断路了 断路  接任何地方都测不到信号 另外说一下 这卡是过热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芯片的条件正常吗?很有可能是芯片造成的。

旁边两路供电都没问题 电压都正常 就这一路有问题 D极断路了 断路  接任何地方都测不到信号 另外说一下 这卡是烧的 风扇供电线都熔断了

网友C:
这些管子一般都受PWM控制。。是不是PWM有问题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芯片的条件正常吗?很有可能是芯片造成的。

果然是芯片的原因 现在已经把我的电感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些管子一般都受PWM控制。。是不是PWM有问题啊。

就是供电IC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果然是芯片的原因 现在已经把我的电感炸了

这种一般都是芯片不良造成的,如果你有示波器你可以把那管子拆掉打那管子的G极波形。
我以前修过一个台式机,屡烧CPU上管就是从管理芯片烧了

网友:
烧那么多,我肯定要检查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三相供电线路,烧上管,管理芯片与烧的一相上下管一同换保险些!

网友:
一组的东西全部换了还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