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代拨号界面按*#06#不出串号,但是关于本机里面有串号和调制解调器固件

楼主(2016-05-08):
如题,就拨号界面不出,打不了112,可以搜到运营商,基带U重做了,而且基带U的U1脚已经短接,天线开关也换了,功放供电,基带U供电也换了,测了基带U供电正常(基带U边上三个电感1.0 1.2  0.8),还有哪里问题会引起 求大神支招。。我联系方式:QQ2223451224。欢迎联系交流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很大呀

网友:
这个问题 一直困扰着我

网友:
顶起来 快来阿  大神们

网友:
按照你的说法似乎是发射电路的问题 我新手 瞎分析的 别当真 帮顶一下吧

网友:
楼主 搞好了吗

网友:
扣硬盘,重写底层,建议吧关于本机截图传上来看看

网友A:
一般情况为基带断线或虚焊

网友:
那会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为基带断线或虚焊

都说是基带的U1脚断线 我飞线了 还是一样 其他地方会不会引起

网友:
2g功放供电有一路测不到VPA_APT 我借电池电压过去还是不行 也可能这组不发射就没有?

网友:
射频供电芯片 中频 天线开关 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都说是基带的U1脚断线 我飞线了 还是一样 其他地方会不会引起

好多问题会引起的,那四条总线连接的芯片都会引起这个故障,常见的有射频供电芯片和同相器U—BUFF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多问题会引起的,那四条总线连接的芯片都会引起这个故障,常见的有射频供电芯片和同相器U—BUFFer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2g 功放供电应该有两路输出,一路有(VPA_ET),另一路始终没有(VPA_APT),正常不,始终测不到 试过从开机到整个开起来的

网友:
很头疼的问题 !!!!

网友(2016-06-18):
要不你搬板试下 看是不是板问题

网友:
信号级别很难修

网友:
基带供电正常吗?搞功放没用的。*#06#不出串号。不关功放的事。换个基带电源试一试

网友:
基带电源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进水机的话,基带基本挂了

网友:
学习学习,学无止境

网友:
估计问题有的大了

网友:
老大,哪里问题,修好说一声

网友:
这种一般是基带有断线

网友:
基带断线了

网友(2016-07-27):
如果是摔的机器  建议把基带取下来好好量测下

网友:
取下基带 测量基带板底对地电阻 重点 u1 v1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 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
今天也遇到一个。蛋疼。还没搞好。和你的问题一样。

网友(2016-09-08):
接受信号有问题都会引起拨号界面不出

网友:
现在还在学习中

网友:
这个该查的条件貌似都查了,基带CPU换了没呢

网友:
遇到过一台。。也是同样问题。。。摔过之后就这样子。。。。。

网友:
这个问题很棘手的啊,同上

网友:
大神快来啊  全换了 还是不行啊 啊啊

网友:
什么叫联系交流 你应该说  只要大神能修好 钱不是问题!

网友C:
在电路中有一个rffe 这个单词  一共有两组  四个脚  这四个脚通路上的件都会引起 有基带  *#06#无串号

网友:
这个问题打脑壳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电路中有一个rffe 这个单词  一共有两组  四个脚  这四个脚通路上的件都会引起 有基带  *#06#无串号

嗯 还要好好查 累死

网友(2016-10-22):
关于本机里面也看到基带,基带重装过,基带电源换过,现在怎么查?

网友:
u1 v1做了吗

网友:
会不会是码片?

网友:
基带供电 查查吧

网友:
大射频 小射频全搞一下

网友:
基带重新值锡试试吧

网友D:
RFFE脚总线相关部件引起。一个一个换吧。有点麻烦的这个机器。基带的U1 和 V1脚都要飞的。有时候看着好的结果是断的。测着是好的。用着不好,直接把挖掉,飞线。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台问题和你的一样 希望有大神能够指点指点 本人新手一个

网友:
搞好了说下我现在也有一台问题和你的一样

网友E:
第一先测S1,S2,S3,S4供电有没有,没有查基带电源工作条件RADIO_ON_L和BB_RST_L。 第一步OK第二步测LDO9到LDO13供电输出,没有输出更换基带电源。以上正常第三步是查基带CPU校准电阻ZQ和CAL等。以上都正常第4步取下基带CPU测HSIC,SPMT打二极体值有无开路或短路。第5步重置基带CPPU ,还不行就更换套件!

网友D:
这个基本上是RFFE总线有问题,一般是基带CPU下面掉了两个点,这个可以说是基带部分通病了了U1 V1脚。如果不是这个就查一下RFFE总线上的件。这个有点烦一个一个查了。

网友:
还有V1脚 也很容易虚焊的 打下对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D:
RFFE脚总线相关部件引起。一个一个换吧。有点麻烦的这个机器。基带的U1 和 V1脚都要飞的。有时候看着好的结 ...

那几个件我昨天全部换了一边 发现U_MBPAD左下角挨着三个点掉了 天线开关也掉点了,飞好后装上还是一个样 U1 V1也都我飞到旁边了 串号还是有 就是没有拨号界面没有串号 装卡正在搜索 过一会无服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基本上是RFFE总线有问题,一般是基带CPU下面掉了两个点,这个可以说是基带部分通病了了U1 V1脚。如果不 ...

件我拆了 掉点的我都挨着飞了一遍,飞完后按照一线通量了的 都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第一先测S1,S2,S3,S4供电有没有,没有查基带电源工作条件RADIO_ON_L和BB_RST_L。 第一步OK第二步测LDO9到LD ...

今天回去按照您说的这个步骤再修修看,本来可以认到运营商 折腾一圈不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回去按照您说的这个步骤再修修看,本来可以认到运营商 折腾一圈不认了

有不懂就回复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第一先测S1,S2,S3,S4供电有没有,没有查基带电源工作条件RADIO_ON_L和BB_RST_L。 第一步OK第二步测LDO9到LD ...

老师 留个QQ

网友:
盼高手出现

网友:
无服务  还是正在搜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 留个QQ
有什么问题论坛回复即可,我每天都会上线看。

网友:
v1有一条线是连CPI的,可以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