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555L I5 板号X555LD MAIN BOARD REV.2.0 原机备份BIOS

楼主(2016-05-08):
今天修到一台华硕华硕F555L I5 板号X555LD MAIN BOARD REV.2.0  待机0.01,不触发。客户登记好之后马上拆机,裸板测试还是待机0.01不触发,各大电感打值正常。本来想找个图查下待机条件的,可是仔细一瞧这个开关是在主板上的,随手一测发现竟然没有跳变,MD这不对啊,用力一按又有跳变了,电流也上去了。走狗屎运了马上换了一个开关开机测试正常,维修结束。大神们勿喷!本着为坛友做贡献的精神,特把BIOS保存下来希望大家能用的上。机器型号 【华硕F555L  板号X555LD MAIN BOARD REV.2.0  】这个机器没有南桥哦,板载内存 板载CPU 独显 四显存正反各两个,BIOS在IO背面IO型号IT8585E   华硕F555L 板号X555LD MAIN BOARD

网友A:
捡钱了,ASUS的开关触发脚确实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捡钱了,ASUS的开关触发脚确实容易坏。

哈哈,是啊,好久没有修到这种机器了

网友B:
幸运加经验 类似的建议下次加个权限

加分 bIOS写的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幸运加经验 类似的建议下次加个权限

加分 bIOS写的很清楚

现在就给这贴子加个权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幸运加经验 类似的建议下次加个权限

加分 bIOS写的很清楚

谢谢版主,没有发过帖子不知道怎么加权限!

网友:
好久没有修到这种机器了

网友C:
手上有台不触发3 5v都有。bios引脚上没电压无从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上有台不触发3 5v都有。bios引脚上没电压无从下手

一般遇到这种情况,先对主板上的各大电感打值一遍,正常的话就去检查开机电路,开机键有无高电平,IO晶振,南桥晶振有没有起振。

网友D(2016-06-09):
A555L能用这个bios吗 板号是一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A555L能用这个bios吗 板号是一样的

没有试过哦,最好还是同机型的刷吧。土豪请忽略!

网友F:
板号一样的可以刷  我刚刚刷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板号一样的可以刷  我刚刚刷过

多谢支持

网友G(2016-07-14):
这个BIOS会20S 后才开机吗 刚刚刷了一个 可以亮 但开机时间很长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BIOS会20S 后才开机吗 刚刚刷了一个 可以亮 但开机时间很长

都是好的机器备份的哦,板号什么的对好应该不会的

网友(2016-08-16):
引用 网友E:
没有试过哦,最好还是同机型的刷吧。土豪请忽略!

可以使用,刷好

网友(2016-10-10):
HAO东西  绝对收藏

网友:
手残,点到下载了,就下载下来了。我打算等我朋友把电脑给我了再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