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 外接正常,内屏灰屏,就是只亮背光那种没图像

楼主(2016-05-08):
g460 外接正常,内屏灰屏,就是只亮背光那种没图像,原先不开机,供电问题,修好的可以亮,装好后就这样,现在拆了也一样,外接进系统用都正常,内屏灰屏不显,查屏线接口所有供电正常,屏换过了。想确定一下是不是显卡的问题,但外接用都正常,不敢碰显卡,不知道有碰到这现像的兄弟姐妹指导一下

网友A:
换个屏试一试 不行就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屏试一试 不行就干

屏换过了,不行,我是觉得会不会是屏线的问题呢, 我没这个屏线

网友:
查LVDS的时钟信号。有可能是屏线的问题。你好歹量一量再发贴。

网友:
查下屏接的LVDS信号,最后杀显卡.

网友:
用风枪给显卡加热10秒试试。

网友:
先用风枪调260度  吹吹看看   要是亮了 就做显卡

网友:
加焊显卡 200°时加焊油 235°保持5秒 保证OK

网友:
用风枪吹显卡试试

网友:
千篇一律  加热显卡  试试 不行查一下显卡lvds模块供电

网友:
楼主怎么修好的,我的是分屏,外接不分但显示也不正常

网友:
屏线,时钟线断线会引起灰屏

网友:
一定要仔细看下图纸  然后在动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