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E1920N怪问题

楼主(2016-05-08):
  接到一个同行送修的三星显示器E1920N,屏幕型号是LTM185AT01,问题是提示无信号输入时都是正常的,但是只要一插VGA信号就是黑屏,打发同行走后,拆机在论坛里下了一个程序现象一样,又下了一个还是一样,没办法确定程序是好的,只好就在TB上买吧,买了一个刷上还是一样的现象,店家问我什么问题,然后说这个机器的驱动板有一个通病,就是VGA接口处的一个六角的小芯片容易坏,换了就好了,手头没有这个芯片,只好发货,大家遇到了可以试一试,实在不行就给换驱动板,也不是很贵,在这里把买到的程序传上,用到了就给加一下分,多支持,谢谢

E1920N LTM185AT01 25L005.rar

网友A:
好像发错板块了

网友B:
显示器发笔记本板块来了

网友:
拆掉不装就行了

网友:
不行,必须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发笔记本板块来了

没找到显示器,一着急发这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发错板块了

改不了了吧

网友C:
这一般不是程序问题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一般不是程序问题 吗

程序刷了后几个不行后才知道这个问题,一开始也以为是程序问题

网友D:
以后谁遇见小6脚它内部就是稳压保护元件,拆掉不装 或用5.1V稳压管代替正极接地 负极接VGA头的 13 14 脚 用2个就可以了

网友:
我遇到这种问题大多数是刷固件就ok了

网友E:
  难道不是组合二极管吗?

网友:
八成是程序问题

网友:
是6个脚的 小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难道不是组合二极管吗?

看图,有4个脚像是相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后谁遇见小6脚它内部就是稳压保护元件,拆掉不装 或用5.1V稳压管代替正极接地 负极接VGA头的 13 14 脚 用 ...

仔细看最后一张图,6脚芯片1、2、5、6脚好像相通的

网友:
防静电的,上不上都可以,最好是换一对  U12最爱坏

网友:
去了不用就行了

网友:
这问题好修啊 VGA 主要查123脚(偏色的时候检查) 13.14(黑屏的时候检查)一般先打阻值 123大概是90左右。13.14脚大概是5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