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528E产生DNBSWON#的条件是什么?

楼主(2016-05-08):
如题,手上有个K550D的本,用户自己瞎拆把屏线那公共点的电感烧糊了,测量前后级无短路后换了电感,还是不触发,现在的情况是只有扣掉BIOS电池后插电才能上电亮机。

这本图纸都找不到,只好找了个IT8528E的芯片图纸来,经过测量开机脚NBSWON1# 跳变正常,但是给南桥的DNBSWON# 没反应,怀疑是不是这个KBC坏掉了?
现在这主板插上电源后一直0.03~0.04电流左右的跳变,这个8528E手上还没货,还需要订货才行。

按说他插屏线公共点短路不应该烧坏KBC的呀,  正在犹豫要不要订一个这个芯片,求大神支招!

补充内容 (2016-5-12 13:28):
此台机器主板已修好,更换KBC即可,原因是用户带电插拔屏线导致短路烧毁KBC,更换KBC之后现在主板已亮机!

网友:
你看看按开关时LID信号跟着跳不?之前有修到华硕的是LID和开关都通过同一个排组上拉,排组问题导致开关不上电,拿掉BIOS电池自动上电亮机。

网友:
得先刷BIOS确定是不是EC的软体故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