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超声波清洗机有必要吗?

楼主(2016-05-08):
里面是放洗板水吗?要洗多长时间呢?清洗之前要去掉哪些件呢?会不会把主板洗坏了?

网友A:
清洁之前把带电的东西取了,如主板电池。超声清洁只用纯净水就可以了,如果带上洗剂会出现水分离现象,反而无法清洁了

网友:
没用过,费钱啊

网友B:
有必要啊   用什么洗都可以   洗后烘干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洁之前把带电的东西取了,如主板电池。超声清洁只用纯净水就可以了,如果带上洗剂会出现水分离现象,反而 ...

啊 你没忽悠我吧 超市卖的瓶装纯净水吗 别开玩笑啊 主板很贵 弄坏了客户要砸店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必要啊   用什么洗都可以   洗后烘干就行

请问下你是用什么烘干呢 不贵的话我去淘宝上买一个 贵就用风枪吹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你是用什么烘干呢 不贵的话我去淘宝上买一个 贵就用风枪吹好了

有BGA  用BGA  没有用恒温加热台

网友:
你怕的话就用无水酒精,99.99的那种效果最好,干得又快,挥发无残留。用洗板水挥发后油叽叽的

网友:
清洗机千万别用洗板水,腐蚀性太大,盖子就完蛋了,还是酒精好

网友:
好的 谢谢大家回复了 那我就用无水酒精洗吧 之后再用恒温加热台烘干下 谢谢了

网友:
修手机就有必要,笔记本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洁之前把带电的东西取了,如主板电池。超声清洁只用纯净水就可以了,如果带上洗剂会出现水分离现象,反而 ...

你清洗手机主板用纯净水?我还没试过,我一般都用医用酒精,请问一下,用纯净水清洗效果怎么样???

网友:
超声波修手机还是用的时候是用的上的额 我没有用过洗版水 我用的是酒精

网友:
这个玩意好是好,就是有可能把一些原器件洗不见了

网友:
主要是用来清理什么?

网友:
用洗板水,行吗,

网友(2016-06-12):
用纯净水某些油污是没法洗掉的,这是临时救急的方法,一般都是用无水酒精。但现在买上一件无水酒精就要派出所开证明,麻烦

网友:
进水机,最好放进去清洁,烘干。
真的非常好用,名家必备

网友:
洗主板的超声波好大的

网友:
进水严重的我都是直接自来水加洗洁精猛刷,然后冲洗干净,再用酒精进超声波清洁,效果杠杠的!

网友:
什么型号品牌价位的超声波清洗机  楼主推荐下

网友(2016-11-13):
哎干净就用无水酒精呀 ,挥发无残留,无腐蚀

网友:
我为下载分而来

网友:
要洗板基本腐蚀的,超声波清洗不了,翻新板子就很有必要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