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主板MIH61R MB

楼主(2016-05-08):
dell主板MIH61R MB,雷击过,把网卡拆了,现在开机卡在win7图标处。进PE卡在windows滚动条上,BIOS也刷过了。现在没招了,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看看桥   遇到同样问题   换桥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桥   遇到同样问题   换桥解决的

谢谢,是不是要换新桥?

补充内容 (2016-6-29 16:09):
换了桥还是一样的卡在滚动条,应该死机了。

补充内容 (2016-6-29 16:10):
换了桥还是一样的卡在滚动条,应该死机了。

网友B:
台式机 发笔记本板块来了?

网友C:
     新的旧的只要是好的就行,料板上拆啊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式机 发笔记本板块来了?

不好意思,没注意发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的旧的只要是好的就行,料板上拆啊

好的,我去找找看

网友:
换南桥了没有呢

网友:
h61的料板不多,没找到,只能tb上买了

网友:
淘宝多的是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一般是桥的问题

网友:
bios先刷个看,不行再干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