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独显,0*0000116蓝屏

楼主(2016-05-08):
联想G400   板号LA-9631P的机子,装系统报0*00000116蓝屏,0*00000116大家都知道问题出现在显卡这一块,这种问题Y470上出现很多,显卡的一个1。5V转1.5V出现问题,联想到这台机子和Y470是不是一样的问题呢?打开图纸,找到UV4,+1.5V转+1。5VGS,量UV4 --5678脚,有1。5V,123脚,没有电压,再量4脚也没有控制电压,UV4受控于QV2.量QV2  G极低电平,QV2不导通,不是它导致的,那就排除,再找到RV41上拉电阻,240K,一脚连到B+,发现脚霉了,量不出阻值了,(可能是进了一点水造成的)找了一个200K的换上,+1.5VGS电压马上就出来了。附上图纸

网友:
经验丰富啊, 外观正常的情况下我可能会直接干显卡了。。。感谢分享

网友:
进水的机子有时候很好修,有时候会修死人。

网友:
还是要多电看看主板才好动手啊

网友:
我正在修G500,也碰到打显卡驱动蓝屏

网友:
又是1.5V引起的蓝屏啊不用干显卡了省事

网友:
直接连起来行吗

网友:
楼主的经验不错,少走了好多弯路

网友:
有经验少走弯路

网友:
给后人以借鉴,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6-06-13):
请问一下这个1.5v进系统后还有吗

网友:
联想这机子的通病来着,

网友:
电路转换有问题这个比较常见

网友:
只要不短路,连接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