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上三级管测法

楼主(2016-05-08):
修到一个联想

网友:
修到一个联想Y470 笔记本保护隔离不过,检测怀疑PQ304 问题,拆下用万用表测量,全部无反应,于是在液晶的电源板上拆了一个NPN 装上,还是一样,最后发现,其他地方和PQ304 一样的管子,也时测到无反应,那PQ304是好的,这个PQ304 该真么测好坏?

网友:
用平常用的方法测到每个脚都没反应

网友:
看电路图,不过保护隔离查导通控制信号
有些三极管是带阻尼的,内阻太大,数字万用表测不到。

网友:
什么叫全无反应,管没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