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E电流上到0.85掉到0.72上不去求救

楼主(2016-05-08):
联想B470E 笔记本大短  铁壳mos管烧短路换了,cpu也坏了一起换了用了半个月开机电流跑0.85然后掉到0.71上不去  集显供电也不出来,强制开启集显供电也不显示,有没有人遇见过这样问题的,铁皮MOS管都换过  驱动芯片也换了也一样,现在没头绪了,听过这机子要过了内存才出集显供电,桥也加焊过了也一样。

网友:
CPU也烧了,桥可能坏了,待机电流有多大,正常好像是0.012

网友:
CPU供电芯片也换了没咯?要一起换了

网友:
再查查 CPU供电     不行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桥应该是没事的,修好用了十多天才坏的,

网友:
也换了也是一样

网友:
bios也刷了

网友:
现在用热风加热独显RT8208A傍边又可以开机显示了,这是芯片问题还是其它地方电阻阻值低啊

网友:
这机器得过内存才可以有集显供电 你看一下过内存没有?

网友:
换南桥··南桥坏导致不出机会ixian

网友:
这个 如果没有短路 刷BIOS  干南桥 试试

网友:
没有供电就修供电啊 ,照图纸来

网友:
谢谢大家的建议,此机子问题已解决,是独显供电问题, RT8208芯片用风枪在独显供电芯片加热就可以开机显示,BOOT脚电压只有3.3,换了芯片好了。

网友:
我上次遇到这个一样的问题,最后是到联想售后交换了板子搞定

网友:
#CPU供电芯片也换了没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