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61N V6.0全固板不过内存维修

楼主(2016-05-08):
最新昂达H61N 6.0版本的通病。有CPU电压,电压IC是RT8859M+BO-EK,测量一下8859旁边R60和R59这2个电阻。R60是200K的电阻,R59是160K左右电阻。一般都是R60电阻变质了。不插内存就报警 插内存就不断重启,这两个电阻的阻值是正常的拆下来测量也没有问题!找不到电阻更换,就直接用风枪加焊,一般都有显示!不要问我叫什么,请叫我红领巾!!!

网友A:
电阻变质,吹一下,就能好吗
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B:
返修率呢 这个修完了能用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返修率呢 这个修完了能用多久

不知道过了一个月看有没有回来了,回来再告诉大家。还有旁边的RV13 100k电阻阻值很容易变大 12V进大概6V出来吧,这个电阻有问题CPU就没有电压的我修了三四片H61N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好,这个板子坏的比较多,以前都是换板,下次遇到准备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变质,吹一下,就能好吗
能解释一下吗

有些电阻上电之后阻值就会变小或者变大,但是冷机拆下来来测量都正常,加焊有点运气成分不行只能换咯

网友:
楼主既然知道是这个电阻不稳定了。。也知道阻值干部吗不换掉呢。。换掉还是保险些吧??

网友:
楼主是电阻腐蚀了吧

网友:
有问题,还是换掉更放心

网友:
加焊能好,这运气

网友:
这种板没图纸,电阻上面也没标识,坏了难修啊

网友:
最讨厌没有图纸的呢。。。。。。。。。。。。。。

网友:
台式机的板子  图纸也不好找。

网友:
修出经验来了

网友:
遇到这电阻问题的多数是无CPU供电

网友:
这个基本是H6用RT8859M通病

网友:
借鉴少走点弯路

网友:
最好找兔纸看下哦算什么信号,以后也知道是个测试点了额